求助自动档汽车的爬坡性能?

楼主(2025-01-13):
大家好!请教汽车的爬坡性能对变速箱的要求。那湿式双离合的变速箱汽车爬坡性能怎样?对于那种45度的坡能轻松应付吗?我这里说的45度,就是一个正方形对角线的坡度。

网友:
选车只看你自己的用车定位,其他极限问题不需要考虑。
不说动力问题,只说重心问题。当车处于45°时,后轮承受压力大于前轮,对于前驱车,很可能因为前轮摩擦力不足无法上行,车界叫这个为抓地力。如果是后驱或者四驱会发生什么?后轮会向车施加一个以后轮轴心为转点,让车向后仰的转矩,结果就是容易翻车滚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5度的在我们山区很多见,  好在都不长 , 10多米做多见,通向自己家的多点, 一般农用三轮车  就可以上去  ...

你对45度是完全没概念。

网友:
6AT手自一体变速箱,前驱,爬过一个土坡,角度估计比20°略大,长度大概30米,前轮打滑,上不去。后来屁股朝上,慢慢倒着爬上去了。同行的另一辆车,6AT纯手动,也没上去,同样是屁股朝上退上去的

网友A:
45度坡?估计啥车都爬不上,你可能完全没有45度坡是啥概念。

网友C:
我AT变速箱,二三十度没问题,45度没开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AT变速箱,二三十度没问题,45度没开过。

AT的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45°坡几乎没有车能上去吧,特殊的我没了解过,日常上坡看着很陡实际测量坡度很小

楼主:
可能和标准的不一样,我说的就是一个正方形对角线的坡度。

网友:
别想那么多了,都是普通车,爬坡性能跟变速箱关系不大的。
不要说45度,数学意义上的20度坡,已经是大部分小车的极限了。

楼主:
就是一个人骑摩托车125的,如果总2档,需要起步时加大油门冲才能上,否则就需要1档才行。不过摩托车用1档三个人可以上去。

楼主:
用2档,打错字了

网友D:
90度的坡我都上过,马路牙子

网友:
45度斜率100%
只有少数车能做到
吉姆尼 维特拉 途锐等

网友:
45度,很陡的坡,车子考虑的已经不是自动手动的问题了。

绝大部分车上不去。

网友:
多年前看过一台铲车的参数,最大爬坡角度34度。

网友:
45度的坡,我车肯定上不去,紧凑型手动档前驱小轿车。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一个人骑摩托车125的,如果总2档,需要起步时加大油门冲才能上,否则就需要1档才行。不过摩托车用1档三 ...

楼主怎么纠结45度这种不可能的道路坡呢?45度人爬都要手脚并用,普通汽车基本不可能(有冲沙的改装车能冲上去,坦克大概没问题 )。选车看爬坡能力,就看接近角和离去角,大于这个角度的坡先别说爬不爬得上去,直接前后底盘(保险杠)就杵地(托底)了。下面几个纯越野的楼主看看接近角和离去角是多少,普通家用SUV比这个还要小。

网友:
爬坡主要受制于汽车发动机的扭矩,另外,还受之于汽车的机构,汽车有个参数叫接近角和离去角。很少有家用车能爬45度坡的,前轮还没有上坡呢,前保险杠就卡在坡道上了。

网友F:
大桥还有一段引桥呢,再大的坡也不能直接平地出来个45度吧,楼上两位咋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桥还有一段引桥呢,再大的坡也不能直接平地出来个45度吧,楼上两位咋想的。。。。

我的意思是任何时候都没有道路超过30度的,大桥加引桥坡度很小的(一般8%都不到),我国公路标准是不大于9%(大约5度),任何道路都不可能修出30度以上的坡(包括景区、一些边远地区的不规范道路),而楼主说的是他家附近有一段45度坡,是对坡度根本没概念。我倒是见过越野车改装后冲45度以上的坡,一口气能冲上去,中途不能停车,只要一停车就会滑(滚)下来,轮胎的附着力已经不能让车停住了。我为什么会提出接近角和离去角,不知你有没有开车过轮渡的经历(特别是一些很小的私营轮渡码头),先是从堤上下坡,然后船跳板又是一个上坡,很多车都会在这儿托底。

网友:
没有任何汽车能爬45度角的坡

楼主:
确实是很陡,不是国家修的。是我们村里自己修的,当时由于别人的土地不肯让出来修路,受地域限制没办法只能修成很陡。我没有实际测量。但是目测有45度。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是很陡,不是国家修的。是我们村里自己修的,当时由于别人的土地不肯让出来修路,受地域限制没办法只能 ...

只要你见过小车爬上去过,就不可能有45度。只要见过普通小车上去过,就不用担心,能上

网友:
短坡,自动手动没啥区别,长陡坡自动档可能发生过热保护。爬坡性能最大的区别在前驱后驱,一般前驱车上不去的坡,后驱车能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90度的坡我都上过,马路牙子

很喜欢你的回答,更喜欢你的头像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怎么纠结45度这种不可能的道路坡呢?45度人爬都要手脚并用,普通汽车基本不可能(有冲沙的改装车能 ...

你太专业了   为你点赞

网友H:
普通的楼梯就是45度坡,你见到的坡道有这么大角度?

网友:
一般轿车的爬坡度是45%,注意是有百分号(%)的,不是坡度,45度的坡度,那就是100%的爬坡度了,得是特种车辆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度坡?估计啥车都爬不上,你可能完全没有45度坡是啥概念。

45度履带式挖土机可能爬得上去 ^_^

网友B:
45度的在我们山区很多见,  好在都不长 , 10多米做多见,通向自己家的多点, 一般农用三轮车  就可以上去 , 电瓶车凑合 ,轿车也能上, 但经常遇见由于重量原因上不去 ,或者倒车上去的 ,  我们本地还有一些45度带拐弯的   ,我们 是没问题 , 毕竟农用车 , 全敞棚,   轿车就惨了, 拐的时候 , 直接看见蓝天白云 ,  挺惊险的  。

网友:
自动档就是手动档上加了一套自动换档装置,跟车的爬坡能力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普通的楼梯就是45度坡,你见到的坡道有这么大角度?

楼梯踏步高度一般在15-18厘米,宽度在25-30厘米之间(容纳一只脚的长度),折合坡度也就30多度(家里自己瞎做的不算),45度坡的楼梯站在上面会感觉随时能滚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只要你见过小车爬上去过,就不可能有45度。只要见过普通小车上去过,就不用担心,能上

可能是视觉误差,导致看上去像是45°

网友:
什么地方要爬45度的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对45度是完全没概念。

量角器量出来就是那种角度  ,山区里面, 很多看上去是门口 , 但附近的地不一定是你的   ,路开始就一尺宽  ,凑合是没问题 ,后来赶上政策  ,地还商量不好  ,  就经常出现各种不同的坡度 ,因村里三轮车多,  等于是后驱车 , 搞的很多三轮车能过,  轿车需要倒着上的事 ,习惯了就都无所谓了 ,。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楼梯踏步高度一般在15-18厘米,宽度在25-30厘米之间(容纳一只脚的长度),折合坡度也就30多度(家里自己 ...

我们工厂里的天车楼梯大于45度,估计在60度左右,上没问题,下是真害怕,只要一蹦能直接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工厂里的天车楼梯大于45度,估计在60度左右,上没问题,下是真害怕,只要一蹦能直接下去

我说的是普通民用建筑的楼梯标准(要考虑消防疏散的问题),对于专用的爬梯,60度,90度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