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磁带摄像机改成硬盘或卡样式存储可行不?

楼主(2025-01-14):
我有台专业DSR-370P摄像机,DVCAM磁带机,可以使用大小两种磁带,由于磁带受环境影响很大,所以突发奇想,把机芯部分抠出换成硬盘或卡来存储可行不?改装难度大吗?有可行方案吗?欢迎各位大师们探讨!

网友A:
不可能改,保留原装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改,保留原装比较好

改肯定能改,就是需要技术能力强啊,以前看到有人把M9000,DV磁带机改成硬盘和卡来存储的,确实有这样的高人啊! 只是成本有高有低!

网友B:
  只能留下光学系统,电池,外壳,其它都得重新设计制造了。磁带摄像机用的是CCD摄像头,因为数据格式问题,也只能更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留下光学系统,电池,外壳,其它都得重新设计制造了。磁带摄像机用的是CCD摄像头,因为数据格式问题 ...

那和造一台没啥区别了 ,我赶脚如果改内部电路难度大,该机有视频和音频输出,直接用这个接口连接存储设备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先用老机录在磁带时,回家再数字化,保存在硬盘上,不就行了吗

网友:
如果有磁带转硬盘数据格式的模块可以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用老机录在磁带时,回家再数字化,保存在硬盘上,不就行了吗

不想用磁带,一是好磁带不好找,另外磁带机容易出问题,比如堵磁头等!所以想不用磁带机芯部分,只利用电路部分,更改存储和记录介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和造一台没啥区别了 ,我赶脚如果改内部电路难度大,该机有视频和音频输出,直接用这个接口连接存储 ...

  CCD摄像头的数字信号,转换成AV输出的模拟信号,然后再将此模拟信号转换成硬盘的数字信号,图像的品质肯定好不到哪去,成本可能比买新的摄像机还要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D摄像头的数字信号,转换成AV输出的模拟信号,然后再将此模拟信号转换成硬盘的数字信号,图像的品质 ...

师傅说的很对,这个机器AV输出的是模拟信号,按理说这个是DVCAM级别数字机器,那可不可以直接引出数字信号呢?这个需要的技术含量要高了吧!?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有1394接口吧,1394是数字信号

网友:
搞个图传直接录手机里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器应该有1394接口吧,1394是数字信号

有一个1394,对,找个数据线!研究一下

网友E:
有1394口可以这样改:肩扛摄像机,身背有1394输入口的手提电脑,用1394口的线将两者连接,手提电脑里装PR等直接采集视频,得到的就可以是正宗的高清或4K的数字视频了,电脑的硬盘越大,录的时间越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1394口可以这样改:肩扛摄像机,身背有1394输入口的手提电脑,用1394口的线将两者连接,手提电脑里装PR等 ...

整个带有1394口的硬盘录像机不就可以了吗?!你这个方案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整个带有1394口的硬盘录像机不就可以了吗?!你这个方案有点大才小用了!

监控用的硬盘录像机画质好不了,专业用的价格可能比手提贵,用手提可编辑可做平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控用的硬盘录像机画质好不了,专业用的价格可能比手提贵,用手提可编辑可做平常用。

谢谢!!!

网友F:
十几年前的北京器材展上,有位农民老大哥把goPro改造,只保留了老机器的光学镜头部分,把goPro装进了机身。当时收费200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十几年前的北京器材展上,有位农民老大哥把goPro改造,只保留了老机器的光学镜头部分,把goPro装进了机身。 ...

GOPRO是什么东西? 现在改的话也就200!当年花2000正常不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GOPRO是什么东西? 现在改的话也就200!当年花2000正常不多!

运动相机呀,他的ccd和摄像机的差不多大小,所以象场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运动相机呀,他的ccd和摄像机的差不多大小,所以象场差不多。

啊,学习了!现在都便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