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SPI存储器故障

楼主(2025-01-14):
  数年前收来一台夏普40LX160A故障电视机,开机进入恢复出厂设置进度条,然后死机。5块钱网购了刷机数据,将主板上的Winbond 25Q64存储器拆下重新刷入数据,焊回主板后试机正常。电视机用的是日本产夏普液晶屏,颜色非常好,正常使用半年后又闲置了。
  附近有位老奶奶花700块钱买了一台某米32寸电视机,出厂满3年后图像颜色异常且有很多竖条,售后表示已过保,更换屏幕需要收费750块。我决定将这台夏普液晶电视机低价卖给她。哪知电视机通电后又进入恢复出厂设置的进度条,不过等一下可以进入AV输入播放画面,跟老奶奶说先将就用着,找个时间再弄好它。
   几天后有空,可零件盒搜不到25Q64的存储器,废电视板上也找不到,只好开车10多公里到附近电子市场买。市场里只能找25Q32和25Q128,只好买回25Q128。用编程器写入网购的8Mb数据,校验一致之后到老奶奶家换下原机的25Q64,电视机开机直接进入AV输入播放,但坚持半个小时后自动关机,电源灯在亮和灭之间缓慢交替无法再开机,干脆将电视机带回处理,说实在处理不好就只能买新电视机了。
  原机的Winbond 25Q64的数据可读出,但写入极其缓慢,写完校验也出错,显然坏了。新买的25Q128重写一遍后换上,也是开机正常,然后自动关机,再也无法开机。在一片微星的台式电脑主板上拆到了一片MX25L6473,用它录入数据速度正常,校验也正确,将它焊上电视机主板,电视机使用数天也不再有异常了。已网购了数片MX25L6473备用,以防不时之需。

网友A:
我很久以前买了一台二手夏普的,竖直方向密集点状条纹,售后说屏坏了。我买了块主板换了就好了,一直用着还不错。
早年的灯管还是比较耐用,颜色也柔和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很久以前买了一台二手夏普的,竖直方向密集点状条纹,售后说屏坏了。我买了块主板换了就好了,一直用着还 ...

  我这台是2013年南京生产的,用的LED灯条亮度还很好,与采用国产屏的电视机比,肤色比较真实,屏幕亮度高,此前舍不得出手。老奶奶的某米电视机是3年前我帮她买的。

网友B:
请教:

        何谓SPI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

        何谓SPI存储器?

  我一般只记住25Q一类的存储器属于SPI存储器而已。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一种串行通信接口,有时钟CLK,数据输入MOSI,数据输出MISO,片选CS 4条信号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般只记住25Q一类的存储器属于SPI存储器而已。SPI=Serial Peripheral Interface ,一种串行通信接口 ...

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