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消除超外差收音机啸叫

楼主(2025-01-14):
退休9年,重温50年前的无线电爱好。在拼汐汐上买了DIY组件,8晶体管超外差。
装好后,收音机自激啸叫,只能收2个电台且声音十分小。变频管集电极断路后,啸叫声彻底消失,初步判断问题应该就在变频级及以前电路中。
经过降低变频管集电极电流、调换磁棒线圈接头、短路R3电阻、换变频管等措施,啸叫声略有减小,但仍有。请问诸位还有什么办法吗?

8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

8管超外差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A:
硅管不建议用1.5V的低压电源,硅管在低压下的极间反馈电容大会引起啸叫。

网友(2025-02-28):
引用 楼主:
改日试试。中和电容这个名字都忘记了,是百度了才记起来的。谢谢提醒

加中和电容就是消除中放电路自激的,这个措施很重要!

网友:
如果找不到自激原因,换管是很好的解决方法,9018的频率高,在印板接地不良(布局不当)的情况下易自激,换成3DG6那样的老管,或9014,9011均可,9014即使β值高点也不自激,我曾遇到过这类故障,将9018换成9014立刻正常,换回就自激。不妨一试。

网友:
上高中时我家的第一台收音机是红灯753,我有一次手痒调了一下中周,可能是变频级.从此收音机就有了恼人的伴随调谐的高频啸叫声.直到收音机被我整报废也没能有效消除掉啸叫声.

网友:
这个电路本身设计有问题,我也装过,自激严重啸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该机终于在年三十基本完成。机器灵敏度不高,在朝阳与通州交界地,白天大约收到6个台,音量一般,音质较差 ...

原来是收音机的设计本身就有问题,可能店主没做过实验。
如果你的操作是从“3”开始,就一步就可能做好。不需要“1”“2”。本振0.01的确太大。

网友(2025-01-18):
引用 楼主:
1、切割电路重新布线,除了怕折腾外,限于本人水平,找不出原有线路的问题,重新布线还可能引起新的不合 ...

最早的921使用的功放变压器配置很合理,不易自激,后来的就不行了,我装过一台,功放接好后,不输入信号,喇叭都会叫,主要是功放管的消振电容和输入变压器次级,输出变压器初级,刚好构成电感三点式振荡器,有些老收音机使用同样的电路,如果改用手机耳机或者其他比喇叭阻抗大点的耳机收听也会产生振荡,所以不大改,可以将喇叭改成4欧的,负载重了,振荡条件需要的环路增益低了,可能就好了,有时还存在一种问题,功放电流低了,增益也降低了,静态时看着没有问题,当有输入信号激励时,功放产生间歇振荡,耦合到天线后,会出现有台啸叫,无台寂静。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换过哪些元件?或许这样更能找到问题

矿坛的搜索不好用,但是在百度上可以搜索到。你可以搜索“跟风,中夏ZX921套件组装调试”。内容很多,三言两语在这里说不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哦,以前残留的一些经验跟不上变化了。
这次购买套件,我看许多都是一级中放,觉得一定不如两级的灵敏 ...

套件只是能响,为了能够照顾不同水平的人都可以做的响各级静态电流都比较大。还有,现在的晶体管β值都很高,用两级中放是很容易自激的,您这个在有台的地方自激,说明是中频信号或者建波以后的中频信号成分回馈引起了震荡,说实在的在电路板已经做好的情况下不太好改善,如果真不行去掉一级中放吧,个人建议

网友:
二中放管子的发射机电阻R8,改成100欧姆试试.

楼主:
另外请教本论坛有微信群吗?怎么加入?

网友B:
关于啸叫,我猜应该是第一级变频三极管或后面中放三极管为现代管,贝塔值太大。建议用古老的硅管,如金属壳的3DG6,或3DG201的塑封管。还要严格调好三极管电流。太大也会啸叫。由于现代的电阻、电容、电感质量都优于老的,所以三极管被第一个怀疑对象。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外请教本论坛有微信群吗?怎么加入?

关于微信群,本坛没有官方组织的群,一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群,这些群良莠不齐,有的人在里面发表不和谐的话。也有卖旧电器、旧唱片的广告满天飞,还有卖假字画实际是网络传销,群主很难管理。如果你想加入,私信我,推荐个还可以的群。但还是建议多多在矿坛交流,这里的坛友很热心的,加上技术控、无线电元老很多,有问题他们会无私帮助的,让本坛活跃起来。欢迎你重拾旧爱。

网友C:
在第一中周初级并一个150K到200K的电阻,在震荡线圈次级并一个2AP9二极管

网友D:
问题不一定在变频级,也可能在后级。在C11上并联0.022瓷片电容或参照老爷子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把高频和低频的地线分开

网友E:
整套件出售的,板子元器件设计排列应该没问题(因为有装成功的),我也赞同楼上坛友说的,怀疑是9018变频管放大倍数太大,不妨换成老管子3DG6试试,看还叫唤不叫唤。C3,C11看看容量是否合适

网友F:
921/922中周初级都并联150~250K电阻(并联在谐振电容两端),只要不啸叫电阻大些更好,可以从大到小替换到不啸叫为止。

网友G:
中放级加中和电容,成品机都有

网友H:
如果是装在机壳内有啸叫,换一个双联电容器试试。双联质量不好或元器件排列不合理会出现(机振)。

网友I:
参照老爷子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把这篇帖子看懂就提高不少了。

里面的其中一句话:我曾用过300~400左右β的9014作过变频和中放实验,证实高β不是产生自激的条件。

网友J:
哪里能找到高放大倍数的9018??

网友F:
引用 网友J:
哪里能找到高放大倍数的9018??

高频管的β值与增益无关,但管子的输入阻抗与β值成正比倒是确切的。
当高β值硅管用于一、二中放时容易发生啸叫,实际不是高β值导致增益大引起的,是输入阻抗大导致反射阻抗大、前级负载阻抗大引起的。高频硅管的Cc和Ic才是影响增益的主要原因。
高频电路中的负载阻抗越大,输出电压越高,辐射越强,这才是啸叫的原因。当然一、二中放增益太高,也会导致啸叫。在第一、第二中周初级并联150K~250K电阻就能克服,在不啸叫的前提下阻值越大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啸叫,我猜应该是第一级变频三极管或后面中放三极管为现代管,贝塔值太大。建议用古老的硅管,如金属壳 ...

谢谢。改日找到老管子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微信群,本坛没有官方组织的群,一般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无线电爱好者的群,这些群良莠不齐,有的人在里 ...

经您这么一说,加上我请教帖子后老师们给与建议不少,就不进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第一中周初级并一个150K到200K的电阻,在震荡线圈次级并一个2AP9二极管

谢谢。改日试试这两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不一定在变频级,也可能在后级。在C11上并联0.022瓷片电容或参照老爷子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 ...

我也有点犹豫,是不是第一级没电流啸叫就消失,就一定是第一级自激。改日照你的方法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整套件出售的,板子元器件设计排列应该没问题(因为有装成功的),我也赞同楼上坛友说的,怀疑是9018变频管 ...

谢谢改日找到老管子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921/922中周初级都并联150~250K电阻(并联在谐振电容两端),只要不啸叫电阻大些更好,可以从大到小替换到 ...

谢谢,改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中放级加中和电容,成品机都有

改日试试。中和电容这个名字都忘记了,是百度了才记起来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H:
如果是装在机壳内有啸叫,换一个双联电容器试试。双联质量不好或元器件排列不合理会出现(机振)。

不是。啸叫声并非在整个频段都有,只是几个有电台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照老爷子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把这篇帖子看懂就提高不少了 ...

谢谢。改日我去拜读

楼主:
引用 网友F:
高频管的β值与增益无关,但管子的输入阻抗与β值成正比倒是确切的。
当高β值硅管用于一、二中放时容 ...

谢谢。说实话,50年前也曾用NPN硅管装过外差机,也出现了啸叫声,最终全改了PNP锗管才解决问题。当时也是考虑是否是管子的放大倍数过高引起的,但试过低放大倍数的以后也没解决问题 。可能正是你这解释的这个原因。
以前我使用的中周都是锗管的,那时也不知道能不能和硅管的同样用,出现啸叫问题的可能性就更大。
这次我没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买的套件,别人也有没出现问题的,所以就忽略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谢谢。说实话,50年前也曾用NPN硅管装过外差机,也出现了啸叫声,最终全改了PNP锗管才解决问题。当时也是 ...

玩友您好!8管1.5V机套件,有多家网店在经营,PCB电路板也有多种版本。请将电路板图传上,也许能帮您消除故障。

网友L:
我自前自己做过一个超外差收音机,和楼主的电路很像,也是第一个管子负责振荡和混频,我当时将第一个管子的集电极电流调整到2mA时基本上不能听了。

看楼主的电路,GB1的基极电流Ib=(1.5V-0.7V)/62k=0.8V/62k≈0.0129mA,9018的管子按照β=120估算,Ic=0.0129mA*120=1.548mA。

这与原理图给的参数不符,楼主是否可以尝试调整一下R1,增加R1减少集电极电流试试。

按照原理图的参数GB1的Ic=0.2-0.4mA,取中间值0.3mA,β=120,所以Ib=0.3mA/120≈0.0025mA => R1=(1.5-0.7)/Ib=0.8V/0.0025mA =320k。可以考虑330K的电阻,按照330K的电阻计算,Ib=(1.5-0.7)/330K≈0.0024mA => Ic=β*Ib=120*0.0024mA=0.288mA,属于原理图给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K:
玩友您好!8管1.5V机套件,有多家网店在经营,PCB电路板也有多种版本。请将电路板图传上,也许能帮您消除 ...

谢谢

电路板图

电路板图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自前自己做过一个超外差收音机,和楼主的电路很像,也是第一个管子负责振荡和混频,我当时将第一个管子的 ...

谢谢,已经换了个220K的,仍旧不能消除。我再换换看

网友:
楼主:
     原理图中每个管子的集电极电流都要测量以下,看看是不是和原理上标注出来的电流一样。电流大了,噪声就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改日试试这两个办法。

先按要求调整静态电流,发生啸叫时变频、中放电流宜小不宜大。
更换510p谐振电容的中周发生啸叫的可能小得多。

网友K:
粗略看一下,这PCB图有错,变频级接地没有与公共接地连接。请核对实物,是否完全一致?
最好拍实物正反照片传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粗略看一下,这PCB图有错,变频级接地没有与公共接地连接。请核对实物,是否完全一致?
最好拍实物正 ...

这印制板做得真是,电源的负极(也就是接地)接得太随便了,估计这也是发生啸叫的因素。

网友M: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收音机教学套件里用的9018三极管,其特征频率是1.1GHz,9018的直流电流放大倍数,G对应国产型号蓝点,H对应国产型号紫点,但是用在高频电路,特征频率高的三极管增益就是高。9018用在AM收音机,一级调谐放大的增益远远大于一级3DG6调谐放大,但又不及两级调谐放大,这种情况下,要想让两级中放的收音机能正常工作,方法一是直接砍掉一级中放,用有增益的三极管检波器代替二极管检波器,方法二是像德生2P3套件那样,把第一级中放与第二级中放改成阻容耦合,并为第二级中放设置交流负反馈……
变频管、中放管都使用9018电路增益过高,输出级产生的任意频率电磁场被天线感应到,都有可能出现自激现象,这时候断开变频、一中放、二中放的任意一级,自激都可能消失。收音机的某一频点增益高到一定程度,后级放大器产生的电磁波被天线感应到?都有可能出现自激,其原因未必是某一级有故障。

网友N:
可以参照下图,是本坛一位高手的,我忘了是谁的了
ZX921电路板图,比较清楚,稍有不同,地线是全的,没有断,不知道是不是合理,我装的挺好,灵敏度挺高。

网友:
这个电路我也装过,同样的严重啸叫。这个电路本身设计就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粗略看一下,这PCB图有错,变频级接地没有与公共接地连接。请核对实物,是否完全一致?
最好拍实物正 ...

实物晚上看不清楚。电路板图纸折坏了,照片看不清楚。但检查了一下,是通过R2接地的。在电路板图上看,变频管发射极往左上方接双联位置右上角的R2,R2往下的另一脚接地。
刚才按前面网友建议试了一下,断开C5使叫声有所降低,电台声音也降低。看了您的文章后,感觉这次装机不顺利,应与之前没有做管子筛选、偏流电阻的计算等前置工作,改日打算重新做点前置工作看看。
另外请教:持续的啸叫声与嘟嘟嘟嘟阻塞的叫声,是否是原因不同的问题引起的?
今天拜读您十年前《自带作品——八晶体管.....》一文,获益很大,希望随时能查阅,但找起来挺麻烦的,不知在论坛中能否用什么方式固定在某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参照老爷子的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756135),把这篇帖子看懂就提高不少了 ...

谢谢推荐网友的大作,帮助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管不建议用1.5V的低压电源,硅管在低压下的极间反馈电容大会引起啸叫。

因为是买的套件,很难改,手头工具也不够。另外带有一点信商家设计的偷懒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晚上看不清楚。电路板图纸折坏了,照片看不清楚。但检查了一下,是通过R2接地的。在电路板图上看,变 ...

持续的啸叫声与嘟嘟嘟嘟阻塞的叫声,是否是原因不同的问题引起的?

持续的啸叫声属于高频自激,故障部位在低放以前。嘟嘟嘟嘟的叫声是低频,故障原因在检波以后。嘟嘟嘟嘟的阻塞叫声,多是电池用久后,电压下降内阻增大引起,这是碳性电池用旧后的多发故障,测量故障时的电压和关小音量来判断。
建议用以下方法鉴别:断开变频电流测试点Ic1,啸叫应该消失。如果啸叫没有了,但还存在音频叫声,而且关小音量还不消失,便是变压相位不对,负反馈R15变成了正反馈。
高频自激导致的啸叫原因很多,而且是不确定性的。其中原因有:
1.三极管结电容大,在低压供电时常发生,特别是早期生产的硅管3DG201,结电容远比90型管大,须用中和电容抑制。
2.检波前.增益过高,减小各级电流降低增益,以及在中周初级并几十至100K电阻可控制,但并非良策。
3.布线不当引起自激,这是最严重的主要原因,也很难根治,也只用降低增益的办法,以及增大中放2发射极电阻R8,勉强对付。
值得强调的是,三极管的高放大倍数hfe不是引起自激的原因。
参见:【参赛】LYZ 7504袖珍式中波收音机 - 〓第16届diy大赛〓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xtra=page%3D1
7504的中放管选用的就是放大倍数hfe为300以上的9014和9015。
我的拙文拙品链接在我的帖子的下边签名处
我的部分可参考帖文汇集,登陆时点击即可。

网友O:
现在比较流行的六管,七管,八管收音机套件,基本上都是照搬某个厂家的产品机。比如中夏的ZX66六管机,其原型机是红灯牌的一款机型,后来无锡的咏梅照搬,改了多种外壳大量生产。博士的BS618六管机照搬了世界402机型,中夏的ZX921Z这款机型,咏梅,宝石花,兰陵牌都有生产,但只有兰陵牌的一款收音机X118与中夏ZX921最为相同。所以不用怀疑这个收音机的设计合理性。但是,套件的电路虽然是照搬了厂家的设计,而所配的元件却没有精心筛选,有的甚至偷工减料,所以装配后必须精心调试。中夏的ZX921我装过多台,经过调试,更换一些元件,性能都很好。

网友:
将天线次级两根线对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晚上看不清楚。电路板图纸折坏了,照片看不清楚。但检查了一下,是通过R2接地的。在电路板图上看,变 ...

断开C5使GB2没有交流对地短路了,也就是说电阻R16上有交流的压降,说白了,放大倍数缩小了,所以啸叫和电台的声音都变小了。

网友J:
似乎发现两个错误:一是C6这个地方的地线应该是连通的,二是BG9方向反了。
三是感觉这个是某爱好者抄版的产品。

网友:
记得硅管3CX202~202和3DX200~202,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83年我下海当修理匠时就买了不少,记得DX是绿色塑封管,CX是棕色塑封。全硅管收音机在国内也随之出现。当专业修理匠那几年,1.5v硅锗管混合机修过很多,全硅管收音机却很少。前不久,为教学套件改型,接触到这1.5V8管硅管机,其实是3改2的七管。查阅资料,常州三厂生产的兰陵x123型,除中级2发射极电阻为51欧,其他相同,但没有查到PCB极资料。其他几款兰陵1.5V8管机也大致相同,但PCB板不一样。资料显示,兰陵1.5V机生产年限大致在80~90年代,90年代以后,收音机被收录机和电视机取代,1.5V机也少有生产。
不过,与教学套件1.5V8硅管机一致的资料,出于电子报93年合订本54页的邮购介绍文章,其PCB板除耳机插孔外,基本相同。但电骆中的自耦输出变压器画错,文中关于输出变压器的绕制介绍和图示异常,很难弄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物晚上看不清楚。电路板图纸折坏了,照片看不清楚。但检查了一下,是通过R2接地的。在电路板图上看,变 ...

希望随时能查阅,但找起来挺麻烦的,不知在论坛中能否用什么方式固定在某个位置-----在浏览器中收藏网页即可。与论坛功能无关。

网友P:
这种功放容易自激振荡,可以试试拆掉功放末级,用耳机接到推动变压器次级上监听一下。

网友K:
这款套件的布局布线,不符合信号流程规范,是引起自激啸叫的主要原因。用粗暴的切割飞线办法,会破坏原机的整洁性,只能用降低增益来抑制自激。
建议:中放管采用结电容小的9018或9011,可减少自激诱发。中放2发射极负反馈电阻R8,10欧太小不起作用,恢复至原始电路的51欧,可有效减轻自激。该机除功放外,各级偏置无稳压,压降性能差,普通1号碳性电池仅1000多mAH,几个小时后就耗尽。宜选用昂贵的1号高能量碱性电池。
1.5V机型只是个历史产物,不能与高电压机型相提并论,怀旧玩玩无妨,做到高品质不易。

楼主:
引用 网友J:
似乎发现两个错误:一是C6这个地方的地线应该是连通的,二是BG9方向反了。
三是感觉这个是某爱好者抄版的 ...

经核实,您提出的电路板问题中,BG9确实反了。已纠正,纠正后机器似乎没什么变化,不理解这个二极管的作用。
另一电容C6一头悬空未接问题,在电路板中是接了的。
谢谢了。也佩服你的认真态度。

a

a

b

b

网友J:
焊渣太多,是不是应该洗一洗??
元件引线也太长,舍不得剪?(这个肯定不是自激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款套件的布局布线,不符合信号流程规范,是引起自激啸叫的主要原因。用粗暴的切割飞线办法,会破坏原 ...

1、切割电路重新布线,除了怕折腾外,限于本人水平,找不出原有线路的问题,重新布线还可能引起新的不合理。
2、等动手时,试试换三极管,看能不能好些(百度了一下,9018结电容较小,最大1.7p,其他的还查不到)。不知中和电容用多大合适,手头也没有几个小电容,就不采用中和电容。
3、没有经验,购买时没注意几节几号电池,拿到手才知道一节电池。以前也感觉,硅管机用1.5v电池不是很合理,毕竟基级-发射极就要弄掉0.7,剩下没有多少动力了( )反正是消遣时间,等这个搞完了再去折腾其他的。
另外请教:
1、今天发现,用耳机听自激小很多,声音也比较大,喇叭听就不行了。晕菜了。
2、BG9二极管的作用。。
3、现在很多机器为什么用三极管的基级和发射极当检波管。不会是降低成本吧?
每次读您和其他坛友的跟帖都有不小收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焊渣太多,是不是应该洗一洗??
元件引线也太长,舍不得剪?(这个肯定不是自激的原因)

今天拍出了照片进行PS时才发现,电路板有很多小白点,老花眼平时看不见。用无水酒精洗?
引线长点是方便更换,短了弄下来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M:
老革命遇到新问题。收音机教学套件里用的9018三极管,其特征频率是1.1GHz,9018的直流电流放大倍数,G对应 ...

是哦,以前残留的一些经验跟不上变化了。
这次购买套件,我看许多都是一级中放,觉得一定不如两级的灵敏度高,所以专挑了这款两级中放的。昨天随手测了个9018,β值就是150,记得以前3GD6几乎调不到上10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种功放容易自激振荡,可以试试拆掉功放末级,用耳机接到推动变压器次级上监听一下。

发现直接把耳机插到插孔中比拔了耳机用喇叭要好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可以参照下图,是本坛一位高手的,我忘了是谁的了

ZX921电路板图,比较清楚,稍有不同,地线是全的,没 ...

电路板似乎没有找到多接少接问题,有一位坛友发现电路板上的BG9接反了,这个二极管好像作用也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硅管不建议用1.5V的低压电源,硅管在低压下的极间反馈电容大会引起啸叫。

经验不足,买套件时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O:
现在比较流行的六管,七管,八管收音机套件,基本上都是照搬某个厂家的产品机。比如中夏的ZX66六管机,其原 ...

请问换过哪些元件?或许这样更能找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不足,买套件时没注意。

建议用一节锂电代替,电压有3.2V或3.7V,直径不对海绵来凑,各元件不用改,重新检查各管的静态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