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现在还有有线模拟电视

楼主(2025-01-14):
这一些一二线大城市里的酒店还在提供模拟的闭路电视,而且清晰度还挺不错的
这些酒店有自己的控播源吗,现在电视台和广电应该不提供模拟信号
这个酒店应该是有自己的控播系统吧,如果有用的是什么设备将网络信号转化为有线模拟信号?

网友(2025-03-06):
模拟信号闭路电视系统好弄,音频视频信号给调制器,调制成所需频道,多频道就需要多加调制器,之后混合器,把这些频道混合在一起,经放大器,传输线,分、支分配器送到用户。这东西是八十年代的做法,传输线经历四五年就会老化,信号传输就路恶化了,维护保养很麻烦 。
   我曾经是干这个的,有线电视台,八九十年代风光无两,之后是每况日下,穷疯了都快

我是7、80年代干模拟无线电视,90年代开始干模拟有线电视,2005年开始干数字有线电视。2010年后干数字无线电视,现在广电垮了,下岗到家里蹲公司当伙夫了。

网友(2025-01-15):
引用 网友A:
主要有线台都是老爷台,信号也不给力。不说模拟信号,就是现在的数字信号也是状况百出!有段时间我市那信 ...

广   电不   死,天理难容。他们杀鸡取暖,不思进取

网友B:
大酒店可能有卫星接收系统,难度就不大了

网友:
以前,为吸引歪果人来,出台法规:涉外、大型酒店可以建设自己的有线系统。

去年做医院的项目,5栋楼全是模拟电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酒店可能有卫星接收系统,难度就不大了

感觉不像是卫星接收的,而且城市人口那么密集卫星锅应该不好发挥

网友:
这样做业主最省钱,顾客最方便

网友:
看情况的  , 主要提功100多个台   ,需要用2个卫星天线 ,还有10多个有线的盒子 , 当然还有网络运营商了 ,  这就是节目源了。, 根据你饭店的需要 ,比如转成模拟信号  ,合计一个台也就几百块的成本 ,还是很便宜的  ,

网友:
主要是省钱,否则给广电就是一大笔,长期受不了。

网友C:
   模拟信号闭路电视系统好弄,音频视频信号给调制器,调制成所需频道,多频道就需要多加调制器,之后混合器,把这些频道混合在一起,经放大器,传输线,分、支分配器送到用户。这东西是八十年代的做法,传输线经历四五年就会老化,信号传输就路恶化了,维护保养很麻烦 。
   我曾经是干这个的,有线电视台,八九十年代风光无两,之后是每况日下,穷疯了都快

网友:
  连续几年的夏天去市里一家医院清洗空调,在医院的五楼我看到了他们的电视系统。他们用一个1米8的大锅安装两个高频头,由机房里有几十个解码器解出不同的卫视节目,然后与本市有线台一些本地节目调制后传输到各个病房的电视机RF接口。
今年在中医院住院治疗摔伤,他们用的是电视盒子了,连接的是8芯网线。近期是郊区修理电视机,那里的有线电视仍是同轴线传输,由DTMB/卫视两用盒子解码,市里的有线电视系统已改成了光纤传输,也兼顾传输宽带信号。

网友:
卫星大锅+调制器+混频,就是一套电视系统了,10年前有朋友做出租屋电视系统,我也去看过

网友:
都什么年代了还模拟有线,
现在的电视都装APP就能看网络数字电视了,自己装台服务器拉个网线就解决上百台电视收看,电视多就加台服务器,还解决了WIFI上网,WIFI信号不好或不快都能决定酒店生意好不好,电视反而不重要了。
成本低,图像清晰。
你说的一二城市酒店我不清楚是那里,我在南方的城市那怕是十几间客房的小民宿都用网络电视了,一条光纤或网线一个机顶盒就行了。

网友D:
模拟信号用起来方便,一个电视一个遥控器就搞定了。另加机顶盒的还要两个遥控器或是学习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信号用起来方便,一个电视一个遥控器就搞定了。另加机顶盒的还要两个遥控器或是学习遥控器。

酒店自制模拟CATV系统简单吗?有线电视系统如何自己弄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酒店自制模拟CATV系统简单吗?有线电视系统如何自己弄一个?

这种事别想 ,  自己能量不够的时候, 千万别有这想法  ,不切合实际  ,CATV系统 , 模拟或者数字 , 都是有现成的系统 ,  大点的有资质,  个人还不如弄个网络或者卫星天线自己看 , 都是有合法的途径 ,    你偶尔给小饭店,   旅社装一个   ,问题不大, 但出了问题 , 你跑不了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模拟信号闭路电视系统好弄,音频视频信号给调制器,调制成所需频道,多频道就需要多加调制器,之后混合 ...

主要有线台都是老爷台,信号也不给力。不说模拟信号,就是现在的数字信号也是状况百出!有段时间我市那信号时不时出现某些频点信号质量差,画面抽风,还都是高清组,盯着他们给他们数据,才从机房那边调整好,看个电视真累。一个城市的信号要适应两种加密卡,偶尔永新卡能用,数码视讯就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