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淘到DELL电池,想充电有九个插脚,各插脚定义怎样?谢谢 !

楼主(2025-01-14):
(图片)

网友:
你按一下那个电池标志的地方,看电量指示灯是否有亮,如果亮的话会有电压输出,你用万用表可以测出正负输出电压,一般是最两侧的分别是输出正负极国。如果不亮电池就已锁死了,充不了电,只能拆开直接对电芯充电了。

网友:
一般都是掏出电芯,按照一般锂电池单体处理和使用。有的是18650,有的就是软包。

网友:
3串2并的,我一般预估位置,在两头钻个4MM的洞,直接量电压确定正负极,直接接电源调12.6V充,这样还跳过保护板

网友:
笔记本电池有的是带程序的不能换电芯,也不能互换着用。还是拆了做充电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