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哪里能找到下潜到20HZ的麦克风?

楼主(2025-01-14):
最近有个设计需要低端尽量低的麦克风。高频到2KHZ就行。线圈那种也可以,用于测试

网友A:
用U87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87试试看??

谢谢,我去看看你推荐的

网友B:
尽量选高灵敏度高信噪比的驻极体咪头吧,动圈的灵敏度太低,体积也大,屏蔽和干扰问题还不好解决。

网友C:
在话筒系列中,下潜最深的是带电源的铝带话筒,再就是大膜电容话筒,也是要带电源的.

U87可是后一种吧,

网友D:
楼主到立创商城搜一搜电容咪头(不是驻极体的),我记得有一种标称频响20——20k的,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话筒系列中,下潜最深的是带电源的铝带话筒,再就是大膜电容话筒,也是要带电源的.

U87可是后一种吧,

谢谢前辈,铝带的我也去看看,目的是测量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到立创商城搜一搜电容咪头(不是驻极体的),我记得有一种标称频响20——20k的,不知能否满足要求。

昨晚上看了,的确有20-20K的。后面买一些来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尽量选高灵敏度高信噪比的驻极体咪头吧,动圈的灵敏度太低,体积也大,屏蔽和干扰问题还不好解决。

是的,动圈比较大,首选体积小的。其实就是作为测量心跳,呼吸肺音的传感器,想频率特性更好一点,方便分析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铝带的我也去看看,目的是测量心跳。

是采集声波还是采集压力,我以前用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放在体表静脉处可以看到血压波动,其实就是一款气压传感器,注入一些气体再用薄膜封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采集声波还是采集压力,我以前用过一个压力传感器,放在体表静脉处可以看到血压波动,其实就是一款气压 ...

声波,前期做测试。后面考虑滤波提取有用信号什么的

网友:
Infineon   IM73D122V01

网友:
麦克收取20HZ太难了吧,20HZ人耳根本听不到,考虑用压力传感器一类的,
不过我感觉用动圈麦能好一些,就算用手按压音膜1HZ也能被放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动圈比较大,首选体积小的。其实就是作为测量心跳,呼吸肺音的传感器,想频率特性更好一点,方便分 ...

楼主可以去看看多普勒胎心监护仪的探头,去闲鱼搜下。我记得有不少。之前修过几台单位的,绝对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松下WM61A 看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