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立体声接收问题

楼主(2025-01-14):
如题,FM转到较强的台时,有很强的破音出现,多数台都是,弱台却不会。只有调台偏一些才声音正常,较烦。请教高手们是何问题?

网友:
限幅二极管呢

网友:
我也有一台是这样,是集成电路的,不知怎解决!

网友:
鉴频偏了吧

网友:
经常是这样,有时要转动天线方向才能好一些,过强过弱都不行。

网友:
你问了等于没问!很多时候只有检查过后才能知道。以前一位深圳网友的700,收音就是类似症状。到我手里一查,那个立体声指示灯有立体声信号时总是抖抖乎乎地闪烁,万用表直奔那解码电路可调电阻,失效了。更换后就好了。

楼主:
试下拆开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