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双向可控硅问题

楼主(2025-01-15):
100K为热敏电阻,U1为TL431,P3为阳极,P2参考极,U2为双向可控硅,P2为G极,P1为A1极,上电调TL431参考极2.5V,灯始终不亮,是不是这个图纸不合理?

网友:
可控硅似乎用脉冲驱动的,我也没玩过,求解。

网友:
会不会是可控硅的驱动电压极性反了

网友:
  双向可控硅,触发灵敏度最高的记得好像是第四象限哦。

网友:
我有类似的双向可控硅驱动电路,用431基准电压芯片这个真不懂。貌似G极要串联一个触发二极管?有些图纸收藏,供参考。
非隔离驱动:
光耦隔离驱动:

楼主:
这个TL431能反向导通吗?双向可控硅触发应该交流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TL431能反向导通吗?双向可控硅触发应该交流信号

双向可控硅可以用直流控制交流,看别人给你的那四个象限图

网友:
双向可控硅可以直流触发,这里是触发电压不够

楼主:
网上找到了一个与这个图纸类似的电路,双向可控硅也是触发一次的。工作在正弦波半个周期。

网友:
注意图中稳压二极管和整流二极管的接法有没有冲突?供电电压的极性能否使TL431正常工作?

网友:
R5弄小到47~100欧姆,R4端电压必須大于可控硅门檻。

楼主:
谢谢大家指导,按照楼上朋友说法,把R5改为一百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25-1-16 16:04):
串个电位器调了一下,大概R5小于207欧姆,BTA16可控稳才稳定输出。

网友:
可控硅的触发有电压电流的要求,具体需要看厂家给的参数来选择触发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