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ltisim14仿真一点小技巧

楼主(2025-01-15):
之前我用Multisim14仿真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一直都无法起振,一直不知道什么原因,最近才查到要通过减小初始时间步长。
以下是ai给出的解释

定义:初始时间步长是指仿真开始时,时间轴上第一个时间间隔的大小。换句话说,它是仿真器在仿真开始时使用的时间增量。
作用:
启动仿真:在仿真开始时,电路中的信号可能处于初始状态,初始时间步长决定了仿真器如何逐步推进时间,以观察电路的动态行为。
精度控制:较小的初始时间步长可以提供更高的仿真精度,但会增加仿真时间;较大的初始时间步长可以加快仿真速度,但可能会降低精度。
稳定性:对于某些电路,特别是包含快速变化信号或高频成分的电路,较小的初始时间步长有助于保持仿真的稳定性。

网友A:
这个可能起振很慢,我试过,要等20-30分钟(看电脑配置)才能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起振很慢,我试过,要等20-30分钟(看电脑配置)才能出波形

还好吧,我把时间改成0.000001,马上起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吧,我把时间改成0.000001,马上起振了

这种电路不大适合仿真,仿真成功的不一定真能跑,能跑的不一定仿真能过,仿真最适合线性电路,特别运放这种较为理想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