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SN7推300B , 单声音道电路。

楼主(2025-01-15):
大家好:
           有一对TANGO的牛,想重做一下,这次想做单道的。须要订做两个电源牛,和两个扼流圈。
请问有电路推一下吗?手上有 6SN7,6SL7,5AR4,300B,这些管子,谢谢!

网友:
隔壁J版看下

网友:
用不着去隔壁,本坛J版刚好就有该线路,楼主要善用搜索。

网友A:
舍得花本钱为什么自己不学着对电路计算下工作点!这么简单的电路通过工作点的计算能找出最低失真的工作状态,也能调整工作点适合自己的音色。人家无辣不欢不一定你能接收这种味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舍得花本钱为什么自己不学着对电路计算下工作点!这么简单的电路通过工作点的计算能找出最低失真的工作状态 ...

你好,你说的是我想要的,但我要从零开始了,请指点一下怎样开始,有相关的学习路线指导吗?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我想要的,但我要从零开始了,请指点一下怎样开始,有相关的学习路线指导吗?
谢谢!

       像这种单端电路基本是一级推动或两级推动,无非就是每一级需要多大放大量才能达到300b的驱动幅度要求。网上电子管子的参数和放大电路计算方法都能找到,初学就按找最低失真的工作点自己选择需要几级推动就行。至于大师喜欢调到失真的状态的声音,那是一种玄学!脱离了物理本质的东西了。

网友:
楼主这么好的牛,是要下点功夫和本钱了

看你的管子,电路有很多啊,下点功夫选一选。

网友B:
管型号固定了,基本上没什么选择空间了,就是两级6SN7推300B

网友:
JUPETER 的电路就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管型号固定了,基本上没什么选择空间了,就是两级6SN7推300B

请教J版,
是用2.0级推300B好还是2.5级推300B好呀?
2.5是指第二级并管推!
谨敬!!

网友:
用KIT1电路,低频比6SN7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J版,
是用2.0级推300B好还是2.5级推300B好呀?
2.5是指第二级并管推!

所谓2.0还是2.5 ,区别不大。
或者看看AN 那个300B的电路

网友(2025-03-21):
J爆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