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KV-DC29M80枕型失真

楼主(2025-01-15):
一台索尼电视机出现枕头型失真手里没有图纸那位有提供一下谢谢!或是提供该机枕型校准电容编号也可以。

网友: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索尼KV-DC29M80/KV-DC34M80维修手册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帮助!

楼主:
文件打不开告知文件失效了。

楼主:
方便的话提供一下枕型电路局部或则相关元器件编号,方便自己查找。谢谢!

网友:
不知道这个索尼机的枕校电路是什么结构,在普通国产彩电中,这个故障首先要查枕校电路中的积分电容(一般为250V,容量大多在10微法内),十有八九都是它失效造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文件打不开告知文件失效了。

用极速PDF阅读器打开,很多这样的软件,百度搜索PDF

刚刚我下载试过,文件很正常,可以解压,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极速PDF阅读器打开,很多这样的软件,百度搜索PDF

刚刚我下载试过,文件很正常,可以解压,可以打 ...

谢谢你

楼主:
朋友新年好!我手机上不太好操作,可以帮个忙将图纸里行校正电路局部截图给我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新年好!我手机上不太好操作,可以帮个忙将图纸里行校正电路局部截图给我吗?谢谢!

索尼电视校正一般是电子校正,可调电阻失效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