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数字电路中,输入的上拉电阻用多大阻值

楼主(2025-01-15):
数字电路的输入电路,原来用的是10K排阻,用3.3K或4.7K排阻代,可不可以。会有什么后果吗?谢谢

网友A:
上啦电阻大小决定了波形的上升速度。这个和具体芯片的配合有关,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好的办法是示波器查看上啦点的上升速率,再选择电阻大小。

网友:
这个取决于后端器件对上拉电流的需求,没法简单的说行或者不行。电阻小了,上拉能力增强,同时也会加大功耗

网友:
二楼说的对,一般情况下,能大不小,只要能把电平拉上来就行,太大了可能容易被干扰或者拉不上来。

网友:
宜大不宜小,有时PNP三极管基极上拉用100K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啦电阻大小决定了波形的上升速度。这个和具体芯片的配合有关,不是一成不变的。最好的办法是示波器查看上 ...

赞同你的观点。

一般来说上拉电阻大速度慢功耗低负载能力差,上拉电阻小速度快功耗高负载能力强。

脱离具体电路,很难说该用多大的。

楼主:
谢谢大家,是74HC244的输入端,接电阻上拉到VCC

网友:
我都是用10k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是74HC244的输入端,接电阻上拉到VCC

你的意思是 74HC244 的输入端除了这个上拉电阻之外,没有其它连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小电阻代替完全没问题,你直接接到 VCC 上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前面几位网友说得不错。
既要注意驱动能力,又要注意阻容延迟。须根据器件特性、工作频率和隔直电容来确定上拉电阻。初学者可多参考成功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意思是 74HC244 的输入端除了这个上拉电阻之外,没有其它连接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小电阻代替完 ...

谢谢关注。244前面接电脑COM口来的信号。

网友:
我和8楼一样:一直用的10K.

网友:
普通用10k就行,10k不行你就要去进修进修了

网友:
用上拉的数字电路说明不是推挽输出,多半速度不会太快,要求不高,正负个百分之几十一般也没事,随便整,不行就小一点

楼主: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关注。244前面接电脑COM口来的信号。

电脑的 COM 应该是 RS232 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