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智能电视机接收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

楼主(2025-01-15):
看它出来的画面内容,应该是支持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的吧……

试着在天线口插上万用表表笔,结果是搜不到台,信号不够的原因吗……^_^

补充内容 (2025-1-15 22:52):
地点:湘潭县乌石镇。
周边市县:湘乡、韶山、株洲:衡阳。
今晚,去帮家姑搞了一下地面波接收。她家安装的地面波看了一段时间后,就收不到台了。去到后,看了一下她家的地面波天线,类似470Mhz 的接收天线。

补充内容 (2025-1-15 23:00):
470天线我有,剪断馈线(电缆线)。检查了她家线与接头后,天线朝南,插上机顶盒,看了一下信号强度30%上下。搜索信号可以接收到7个台。湖南卫视、经视、都视、金鹰卡通、电影台……
有了经验后……

补充内容 (2025-1-15 23:02):
回家后,用扁铜条自制菱形天线,搜不到台……
明天,接上470天线后再试^_^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买一个数字地面波天线就行,就是一个USB头供电用的,一个天线插头,注意有的需要转接头。我家里和老家 ...

只有锁码方式为开锁的才可以免费收看(听),其余的都是付费节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接上450-470Mhz 11dbi天线试调,还是接收不到任何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估计是天线不匹配^_^

http://www.saoing.com/给你给链接检查一下,你那里的信号

网友:
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全国各地智能电视机都接收不到吗?

楼主:
经过这两天的折腾,总结一下收视地面波的心得体会:
智能电视机可以收到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
天线的位置要高,方向性较强,类似以前模拟电视+小锅头的操作。
至于地面波的极化:水平极化可以多收几个台。垂直极化的台少,这里高清台。
远程接收,到时再上天线放大器试验……

补充内容 (2025-1-17 17:44):
装回450-470Mhz折合振子,可以用,效果优于001天线的折合振子,可以收到很多台和广播节目~

网友:
我有经验,别说插个笔了,室外天线屏蔽网断开都没台,信号超强另说

网友:
x宝搜索:地面波天线

网友:
很正常的, 虽然有规定要装, 但不 是每个电视都有那功能的,

网友:
收不到的,国家规定的有,就是没有,就是个信号发生器

网友:
能接收地面波信号。
除非离电视台地面波天线很近,一般需要架设5/7/9单元接收天线,安装天线还要注意是水平极化还是垂直极化信号,水平极化信号天线振子与地面平行,垂直极化信号振子与地面垂直,天线指向角度的允许误差很小。

网友:
基本就是个摆设!要架设鱼骨头天线,上面都讲过了。还有就是信号覆盖范围小,免费的台少!

网友:
别折腾了,我买了十几米线+接头接电视上,只有那几个免费的中央台,根本没法看,农村城里都试了,就那几个台。。。。

网友:
开放式射频早败给有线了,
有线又败给网线了

现在一根网线看世界各地电视台,电视机基本就当显示器用,

楼主:
今天,接上450-470Mhz 11dbi天线试调,还是接收不到任何地面波数字电视信号,估计是天线不匹配^_^

网友B:
我老家的电视也是自带地面波接收功能,前几年我还专门买了室外天线,试了好几次,从来没收到过台。也许这个功能就是个摆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老家的电视也是自带地面波接收功能,前几年我还专门买了室外天线,试了好几次,从来没收到过台。也许这个 ...

我也是试过了,按理说当地应该覆盖了,电视也是支持,去年试过也是接收不到,唯一解释是离发射塔太远了,今年买个八木试试,再不行就放弃了

网友:
我这里在村后山上,用一条同轴电缆加铝丝线圈,可以接受16台,从中央到地方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