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欧姆表——电子制作

楼主(2025-01-15):
有许多人纠结指针式万用表的欧姆档的线性和精度,的确不好解决,有人用运放解决了指针式万用表的这个缺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邮件已发送,您看看是否能收到。如果收到了,您可以做一个压缩文件发给大家。一起玩儿,谢谢!

分为9个分卷,需要的下载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1.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2.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3.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4.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5.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6.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7.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8.rar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跟我学制作系列图书.part09.rar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找了个古老的。

《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定要是RAR文件,ZIP的,或其它文件都不行。

或者你没有真正把文件放到桌面上,只是发送了一个快捷 ...

有可能我没有把文件放在桌面上,桌面上只是文件夹的快捷方式,电脑我玩儿的不好,还得多学习才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不行!在桌面能看到文件,点击矿坛的附件后、点击上传附件、再打开这个文件夹显示“没有符合条件的文件 ...

一定要是RAR文件,ZIP的,或其它文件都不行。

或者你没有真正把文件放到桌面上,只是发送了一个快捷方式到桌面上,这样就会找不到文件,一定要真把文件放到桌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为9个分卷,需要的下载

您说怎样压缩的,怎么我压缩后就没法在矿坛上发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邮件已发送,您看看是否能收到。如果收到了,您可以做一个压缩文件发给大家。一起玩儿,谢谢!

收到了,我试压缩分卷下

网友B:
不行!在桌面能看到文件,点击矿坛的附件后、点击上传附件、再打开这个文件夹显示“没有符合条件的文件”,文件夹是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个邮件吧,,谢谢啦

邮件已发送,您看看是否能收到。如果收到了,您可以做一个压缩文件发给大家。一起玩儿,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本书的电子版。我来传一个试试.....

试了、不会上传.......我将本书压缩成13个文件夹、每个512KB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这本书的电子版。我来传一个试试.....

试了、不会上传.......我将本书压缩成13个文件夹、每个512KB ...

发个邮件吧,ygl8670@163.com,谢谢啦

网友F:
现在的数字表都是线性的。

网友G:
3DJ6?10mA 3DJ6 有更大的 Idss 么

网友D:
将这本书的链接放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的数字表都是线性的。

这个资料来源于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数字表并未普及,所以有人就在指针表的基础上做些事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3DJ6?10mA  3DJ6 有更大的 Idss 么

可能是3DJ6H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将这本书的链接放出来啊!

腾讯阅读上面搜“门宏” 作者名 他的书里面有 1995年 无线电杂志里面的“莫恩”的几片文章和“门宏”的书里面的是一样的(万用表 毫伏表 频率计)具体可以从这两个名字入手 应该能找到

网友:
这样做欧姆表,极具时代特色。现在想做的话,应该用运放加结型管做恒流源,多个运放也没多少钱,性能保障。再有现在做大概不用那么高电压就行,低压运放很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将这本书的链接放出来啊!

《精选电子制作图解66例》

网友B:
我有这本书的电子版。我来传一个试试.....

试了、不会上传.......我将本书压缩成13个文件夹、每个512KB、放在桌面上、点击上传附件,却看不到桌面上的压缩文件.....请哪位老师教我怎样弄....谢谢!

网友I:
可以用 LM334 来做恒流源,有 10mA 耐压 40V 线路简单性能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H:
腾讯阅读上面搜“门宏” 作者名 他的书里面有 1995年 无线电杂志里面的“莫恩”的几片文章和“门宏”的书 ...

门宏的书可以找到60多本。也有图解66这本,并已下载保存。

网友:
这个跟手动挡数字万用表的原理是一样样的。
缺点是会打表
我手上有一只法国掺的指针万用表的低电阻挡就是用的恒流驱动,线性刻度;恒流源用的是11楼提到的LM334。使用的时候需要先接电阻再切挡位,不然会干脆利落地打表。

网友D:
我找了个古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业余无线电测量仪器》中的。

是的,手机拍照。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以用 LM334 来做恒流源,有 10mA 耐压 40V 线路简单性能也不错。

LM334在这里完全不可用,它并不是恒流源,而是温度传感器,3.3uA/℃的温度系数只能用于10mA的恒流状态。

网友:
细看电路图,发现一个错误,在10兆欧档满量程时,10兆电阻上的电压是10伏,已经超出运放的电源电压,运放的电源应最少使用±12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