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凯哥4B15-A收音机低频放大部分改硅管的问题

楼主(2025-01-15):
由于本人学历太低,我想把凯哥4B15-A收音机低频放大器部分的三个3AX31都换成9012或者9015,请教大家怎么修改外围电路,先谢谢大家

网友:
把功放下偏流电阻换成硅二极管,调整偏流即可.坛里这样的贴子很多,搜索一下吧

网友:
你还是参照下成品使用硅管前级的成熟收音机电路图摆弄吧,基本就是前级要采取稳压措施给三只晶体管供电,然后把每只管子的偏置电路改下,调整偏流到合适数值,一般都能搞定。只是这样折腾几乎没有实际意义。
看错了,不好意思,
后面就更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一般大佬都认为锗管更靓声,
楼主不会是把锗管省下来炼稀土吧?

网友:
改PNP硅管最简单。
将BG5/BG6改为SS8550,R16改硅二极管,正极接地。在R15下端与输入变压器次级中心抽头之间再增加一个硅二极管,负极接R15下端。
将BG4改为9015,R14与电源负极断开,改接至R15下端。
先调R15确定功放管BG5/BG6静态电流约4~6ma,然后调R14确定BG4静态电流为2.5ma,顺序不可相反。
这样的改法同时解决了BG4的电压稳定性问题。

网友:
原装比较好,不用改

网友:
感谢分享。待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