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软件System view?想请教过期问题

楼主(2025-01-15):
我下载了system view,打开后,它有付费和“试用”两个选择,我只想试用,它如期打开,可是它的demo只走了几步就说过期了。
不知道其它用过的大佬们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整个安装过程都是正常的,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
一般我会在搜索后面加破解两个字

楼主:
我这个已经是破解版了。

楼主:
经过多次试验,已经发现问题所在:
1安装结束以后,重启电脑,重启电脑后,不要打开软件,然后复制压缩包里面的“sysvu_32.exe”和“SvuGen32.dll”到安装目录(替换前最好保存这两个文件到其他盘),替换掉原始文件即可完成SYSTEMVIEW 5.0完全版的安装。
2.第一次运行的时候,千万不要按照它的提示去看demo。要直接开始操作,否则这个demo 走几步后就会出现“超时”,软件就玩完了。
现在我的SystemView已经OK了。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 System View 是不是指 Segger 的 SystemVire,如果是的话,最新版的已经不需要破解了,只需要每次打开软件的时候选择学习研究用途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 System View 是不是指 Segger 的 SystemVire,如果是的话,最新版的已经不需要破解了,只需要 ...

不是Segger的,是Elanix的,用于电路分析和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