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小板

楼主(2025-01-15):
这块光伏小板不能充电,万用表测电压3.7-4.2v,没有电流,在网上搜索相应解决方法无果,有没有大神可以给我解决一下?

网友:
不可能只有电压没有电流吧?即便里面压坏短路也太奇怪了

网友:
都贴不良标识了,基本不是残‘就是废,单片0.5开路0.6,十串就是5-6v,你这里面可能有1片或更多有故障而变得高阻,用针在每两片连接片位置扎一下看看是哪节有问题给短接一下或能当残品凑合用用,

网友:
就像旧电池,测量有电压,但没电流,不能用

网友:
撕掉背面贴膜,找到电极位置,打磨出电极,逐一检查每小片看有能用得上的没

网友:
就像是静电一样,几千伏的电压,但就是没电流

网友:
不良标签了,有可能在电极处开路了。

网友:
我已遇到了。有电压。没有电流。路灯上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