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的酒没有,82年的表可以有

楼主(2025-01-16):
以前收的个老表,闲的没事拆给大伙看看。40收的,幸好表头好用。

网友A:
本人也曾有几年热衷收藏了类似的几块这样的表,后来发现用处不多,修无线电,一台尤里德数字表一台MF47之类指针表足以,其它的供在那里,看看,舒服

网友:
6T和19外形相似,只是灵敏度较19稍差,类似的还有108。

网友:
MF6,当年是好东西,难得,开裂了可以修复

网友B:
测试一下,看看能否刀刀压线?

网友C:
这个机械表拆卸很考验功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试一下,看看能否刀刀压线?

什么是刀刀压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械表拆卸很考验功力

年头太长,确实不太好拆,拆一回就好了。

网友:
说实话没啥收藏价值,MF10/MF12/MF35都比它好

网友:
质量不错,我有MF10收藏,时不时短 路看看指针,实用的还是MF47

网友:
有没有试过维修电子线路的时候,用47和10表测量的电压相差比较远的?

网友:
涂蓝漆不好,我以为是接头烂了生铜锈。
跟19表很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曾有几年热衷收藏了类似的几块这样的表,后来发现用处不多,修无线电,一台尤里德数字表一台MF47之类 ...

老一代人的情怀,很多年轻人不能再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是刀刀压线?

刀刀压线就是表的精度很高,与数字表校对时刚好对准刻度线,没有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一代人的情怀,很多年轻人不能再解。

好像古董,玉器等等,例如戴几十W手表的人,不喜欢的人也会说手机就能够看得到时间,而且比机械表准,无他,个人爱好。

网友:
两节不同的电池?

楼主:
是的啊,老万用表都是两种电池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本人也曾有几年热衷收藏了类似的几块这样的表,后来发现用处不多,修无线电,一台尤里德数字表一台MF47之类 ...

我和你基本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做实验要有一些性能有所差异的指针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基本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做实验要有一些性能有所差异的指针表。

想想我自己喜欢破旧收音机,就能理解这里为啥有这么多爱老表的前辈们了,通过这些东西,能回味自己年轻时光,现在年龄稍大,还可以找点事情做做,保持头脑灵活如前。总比打麻将吸二手烟强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想我自己喜欢破旧收音机,就能理解这里为啥有这么多爱老表的前辈们了,通过这些东西,能回味自己年轻时 ...

一样的爱好,都是退休后才 有这时间。

网友:
这种表我用过,一般场景够用。结实耐造,精度一般,手感沉,电工表 。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