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micropython小有进步

楼主(2025-01-16):
最近在好友的建议下
步入学习micropython,
昨天网上找了一个代码
用乐鑫的esp32驱动1.8寸彩屏
今天做地摊试验一次成功。

对高手来说这种试验太简单了
但是对我初学者而言,
大大提高了我对学习的热情。

说真的
esp32比51好玩的太多太多了。

网友:
RP2040更好玩

楼主:
昨天还找到一个叫做“显示旋钮”的东西,
如果把这东西与esp32结合起来 ,
制作数控音量/音调、数控收音机、数控电源。。。
无论外观效果和功能参数,
都会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钮有开源的,用的是esp32s3
https://oshwhub.com/ran-pang/knob
https://oshwhub.com/45coll/a2fff3c71 ...

非常好!
太谢谢你给的实例了 !

网友B:
俺这两天也在玩 RP2040,主要是看看它的 IO 翻转速度能做到多快,目前按官方最高主频设置 250MHz 能做到 IO 翻转 125MHz,等有时间试试能不能超频到 400MHz,把 IO 翻转提高到 200MHz。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俺这两天也在玩 RP2040,主要是看看它的 IO 翻转速度能做到多快,目前按官方最高主频设置 250MHz 能做到  ...

PIO不知道 PWM反正超频后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PIO不知道 PWM反正超频后不变

PIO  翻转的最高频率就是主频的一半,肯定跟着主频变的。

楼主:
我的树莓派rp2040-zero
咋和你们的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