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网线的水晶头和网络模块替代接各种link的杜邦线,请各位提提要注意的地方

楼主(2025-01-16):
准备用网线的水晶头和网络模块替代接各种link的杜邦线,请各位提提要注意的地方。

需要把双绞线分开拉直吗?

网友:
用水晶头做模块线,一般用8芯平行线。

网友:
淘宝有现成的,长段可定制。

网友:
电流不大,直接按照网线定义做。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替代线。
修改网线定义,以后找替代线不方便。
我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
为啥用RJ45代替?RJ45的头和座都这么大,
其次压接方式,就是头里面的铜片刺开塑料线铜皮,接触里面铜芯,如果水晶头质量不好,或者线的铜芯细。接触的可靠性不大保证。而link有时候还需要供电给目标板吧。

网友:
常见的各种 Link 频率都不高,随便折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