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的微波炉设计!

楼主(2025-01-16):
到孩子这边使用微波炉,一直觉得不好用!
老早的微波炉都带开门按钮,开门轻轻松松。现在的产品倒好,绝大多数都是要靠把手的蛮力拉开,很多时候都要另外一手按住微波炉才能打开。
一个产品设计,功能却往后倒退,到底为何?!成本降低了,用户非常不方便。
一个照明灯泡,好好的螺口不用,非要用塑料底座直接粘一个玻璃灯泡在上面,搞得不通用,

网友A:
  按下炉门弹开的设计看着美观,但故障率太高了,还是用手拉开门的耐用,跟烤箱一样下拉开门的就比较省力。

网友:
这样的设计虽说使用上稍微麻烦点,但是掌握技巧也是很容易的,电子开关可靠性比机械开关差多了,我家里有格兰仕机械开关的电磁炉,几乎每天使用十几年了,按钮都接触不灵了,编码器都乱跳了,但是机械的炉门结构和自锁保护开关等关键部件都很可靠,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下炉门弹开的设计看着美观,但故障率太高了,还是用手拉开门的耐用,跟烤箱一样下拉开门的就比较省力。

老早的,用了快20年也不坏。那些廉价的,现在2-3年就坏了。做工太差才故障率高,
这样设计,尤其是不能正对着微波炉时,开门非常不便,

网友:
偷工减料,做不出好微波管

网友:
也有跟烤箱一样的下开门的微波炉。

网友:
手拉开门的,和按键开门的其实都一样,做得好都好用。

网友:
按开门的、拉开门的两种我都在用,都好用。

拉开门有两种,,一种上下拉开,门开后相当于托盘,这种整个炉子重量压着,应该没什么困扰

另外一种是侧开门,你直接拽开可能会炉子跟着跑,这时候有个技巧,拽都是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旁边闲置的大拇指这时候去按操作面板这边就很容易打开了

网友:
钩子下面,加点机油就好拉开........

网友B:
按键开门,新的时候很灵活,旧了按下后,们能开,按键就回弹不出,经常加油也不是办法,各位有好的经验吗?

网友:
下拉的门比较好用。关得严。微波炉关不好漏微波。

网友C:
         我家的格兰仕微波炉都使用近20个年头了,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任何毛病。
         这款微波炉出厂的时候没有电源开关,是我在后侧加装的电源开关,使用时打开它,否则会常年通电,聚少成多浪费不小。

网友:
我家的按的,格兰仕

网友D:
现在的微波炉只要门不关,灯就一直亮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开门,新的时候很灵活,旧了按下后,们能开,按键就回弹不出,经常加油也不是办法,各位有好的经验吗?

钩子上涂点金霉素眼药膏,简单好用

网友:
买下拉式门没你说的问题,侧拉式门开门的范围大,微波炉前要留的空间大。现在的微波炉也用LED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键开门,新的时候很灵活,旧了按下后,们能开,按键就回弹不出,经常加油也不是办法,各位有好的经验吗?

这个故障是弹簧失去弹性了。简单的处理是取出后拉长一些重新蘸火。最好是更换。

网友:
传统的微波炉机械式控制,不容易坏,现在的用电子线路控制,不经常用,线路板上电容器容易坏。包括变压器。修理时多了线路板修理,相对增加了麻烦。

网友:
我用微波炉也很久了,750w的格兰仕,机械式的,还在用,只换过照明灯,也用过电子控制的,各有千秋,机械的操作简单方便,电子的定时精准,像煮汤圆等,能准确定时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家的格兰仕微波炉都使用近20个年头了,到现在也没有出现任何毛病。
         这款微波炉出厂的 ...

你这个可以直接换个带开关的插座就行了。我家除了冰箱空调,其他都带电源开关。这样省电还能确保电路板不容易老化。那洗衣机都用了20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微波炉只要门不关,灯就一直亮着

以前的不也是么?通电,门不关,灯泡就亮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个可以直接换个带开关的插座就行了。我家除了冰箱空调,其他都带电源开关。这样省电还能确保电路板不 ...

        我的微波炉安装在厨房的料理台里,插座是在料理台右侧下水道和自来水管子多的地方,空间狭窄,手往里伸都觉得空隙少,另外还有一个热水宝插头,另外安装插座也不方便,索性就在微波炉后身安装了一个船型开关,使用时伸手到后侧操作即可。

        我已经改动有10多年了,这样操作也习惯了。
        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看看在我家这台20多年的微波炉,塑料都变黄了,用一只手也能轻松拉开炉门啊!它是不锈钢内胆带玻璃转盘的,按键是普通的轻触按键,不是现在常用的薄膜按键。后面那一台是35公里外一个朋友的,用了几年开门按键就坏了,一直用一支筷子去捅开炉门,直到最近磁控管坏掉不加热了。我替他买了一个新的送过去,这台拿来修理。带过去的新微波炉也是手拉开门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以前的不也是么?通电,门不关,灯泡就亮着。

我家以前的格兰仕微波炉门开着没灯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家以前的格兰仕微波炉门开着没灯光

我家的也是工作时灯亮,开门灯灭,比较合理。

网友E:
我用的格兰仕微波炉,好多年前发现关门灯不灭,但能转动,不加热,再把门打开,用力关门又正常了,有时不行了,再用力拍几下故障消除,我曾经打开过,但没有找到原因,就一直这么用着吧,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早的,用了快20年也不坏。那些廉价的,现在2-3年就坏了。做工太差才故障率高,
这样设计,尤其是 ...

30年前松下的变频就是硬拉下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格兰仕微波炉,好多年前发现关门灯不灭,但能转动,不加热,再把门打开,用力关门又正常了,有时不行 ...

    你这个应该是门控微动开关接触不良,有两个微动开关,具体哪一个不知道,可以两个都换了,要换银触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