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克示波器入门级,TDS1012B,TDS1012C, TBS1102到底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5-01-16):
我第一款购买的泰克示波器是TDS220,当时也没有很了解,只有一些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就是这台示波器非常安静,也比较凉快。只是用来测试20M的信号有没有。后来被老板收走了。印象也就没有那么深刻。

后来在公司用过泰克TBS1102,感觉速度就是慢了点,相比于普源等国产示波器,重量更轻,提起来很省力,这个时候没有声音就更加重要了,因为普源的示波器风扇呼呼地,有时候让人觉得烦躁。

最近我做单片机业务也就自己买了一台TDS1012C, 还有一台TDS1012B。之所以买了两台,还不是因为我比较喜欢收藏这些入门级示波器。喜欢摆弄这些东西,后面我计划会买一台TBS1102。

所以我对TDS和TBS两个系列进行了比较。首先TBS1000是在TDS1000后面出的,但是和TDS1000系列同时生产了一段时间。两种示波器的规格也是完全一摸一样,甚至从外观上只能通过名字来快速辨别。据说泰克对里面的电路进行了升级。但是使用起来我感觉不到他们的功能区别。

TDS1012C

TDS1012C

但是从外观上还是有两个不同,第一,TDS使用的黄铜的钩子,TBS看起来是不锈钢吧?第二, TDS的小旋钮有较强的阻尼感,而TBS的小旋扭则是松垮的。手感不如TDS。

基于以上两点,我个人认为TBS是TDS的降成本,减配版本,毕竟产品的售价在不断降低。

TDS1000系列同时有黑白屏幕和彩色屏幕两种。仅仅是屏幕不同,性能是完全一样的。做为黑白屏幕,可以调整对比度和反白显示。其实对于使用来说,反而是黑白这种看着舒服一些,使用荧光灯管背光,不如LED的刺眼。所以其实我用这台更多一些。

补充内容 (2025-1-18 20:25):
TDS200系列是第一代泰克入门级示波器,TDS1000是第2代,TDS1000B是第三代,TDS1000C和TBS10000是第四代.他们的主要指标都是一样的,但是做工应该是一代不如一代。

补充内容 (2025-1-19 03:59):
另外有意思的是,TBS1000 系列和TDS1000C 是一个样的内部电路,除了软件稍作修改而已。更坚定了其通过换壳降低成本的印象。

网友A:
照这样说,注重质量的话还是要买TDS1012C。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这样说,注重质量的话还是要买TDS1012C。

TBS系列的小旋扭确实手感比较涩和松,我以为是用久了才这样的,遇到好几台都是这样才确定就是正常现象。

TDS的小旋扭质量非常好,即便是很老的机型现在还是很有阻尼感。

其他的两者应该区别不大,可惜我没有拆开比较。

楼主:
TDS1000C系列做为泰克的过渡性产品也只维持了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让位给了TBS。我找到了一些资料。

更多的反馈是TDS1000C其实是不同于TDS1000, TDS1000B 的产品,因为是新一代的替代品,但是由于市场环境的变化,它被TBS1000取代了。
因为来自低价厂家的竞争压力,令泰克放弃了原先的设计理念转而生产便宜得多的TBS1000系列。

不单是旋钮的手感,按键的手感也是TDS1000C的质量更好,外壳也更加结实。总之就是做工比TBS1000要好。

所以买到比较新的TDS1000C示波器也就是泰克还秉持初心做的最后一款入门级了。

只不过到了TBS升级版,指标就跟不上。

楼主:
所以看样子我是不用买tbs1102了。其实就是一个降成本的TDS1012C。

网友B:
看来 tds1000系列就够用了,只不过屏幕偏光容易老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 tds1000系列就够用了,只不过屏幕偏光容易老化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初代的偏光膜容易老化,我猜测是因为使用了LCD灯管,热量比较大的缘故。后期使用LED灯管应该不容易老化。当然也和使用时间的关系比较大。

网友C:
今天的入门示波器已进入12bit了,硬件和软件不仃向前发展,如果不是白菜价,还是考虑把这30多岁的老东西忘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的入门示波器已进入12bit了,硬件和软件不仃向前发展,如果不是白菜价,还是考虑把这30多岁的老东西忘 ...

12bit的示波器也只用在少数场合,复杂的示波器并不适合初学,使用起来也很麻烦,尤其是那种几个通道一个旋钮的,非常不喜欢。老家伙用起来简单方便。够用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12bit的示波器也只用在少数场合,复杂的示波器并不适合初学,使用起来也很麻烦,尤其是那种几个通道一个 ...

话是如此,但新制品会再生产8bit机,怕是越来越少,2G电话虽然好,5G的年代都要过去了,还要仃留在2G年代吗?如果还没有入手的,是否要慎重考虑
泰克在模拟时代,部份型号已在国内生产了,到数字化时代亦如是,国产制品的质量是越来越好,而价格也是越来越便宜

网友:
坛友好,您用过tds2102c这个型号吗?能不能点评下

网友:
这几款我觉得还是TDS220好用,反应快,虽然是黑白的。
现在国产示波器性价比比较高,前段时间单位买了鼎阳的1102X-C,功能比较多,带总线解码的。就是似乎采样噪声大,背景有点偏红色。
我自己用还是模拟示波器和是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是如此,但新制品会再生产8bit机,怕是越来越少,2G电话虽然好,5G的年代都要过去了,还要仃留在2G年代 ...

国产仪表小毛病很多,我第一台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当时买全新的。没有泰克好用,有时候出现奇怪的无波形问题。风扇声音很大,很烦。后来出掉了。买了固纬1102,这个就没有任何问题了。最近入了泰克,对比单位的鼎阳,才发现就算是十年前的泰克也是比现在的国产示波器仍然舒服,简单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国产仪表小毛病很多,我第一台示波器是普源ds1102E。当时买全新的。没有泰克好用,有时候出现奇怪的无波 ...

个人使用的数字示波器,都是90年代的老泰克,只是一台必须接电脑才能用的,并没有使用过别的品牌,不好说什么
曾因为嫌使用不方便,考虑过入手一台国产的,怎料天掉馅饼,碰上一台TDS3xxx系,便不再看了,这两台机都有散热风扇的,开机也是有噪音的,同年代制品,软件相近,只是带宽和显示屏不同

网友:
忽然发现我这台汉泰配色与按键布局都和楼主的泰克神似

网友:
除了代工,天下一大抄,你不抄我,我抄你
机台有多好用,除了硬件,还得看软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