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丝齐值得学吗?图形编程那个

楼主(2025-01-17):
咱们有点模电基础,学那玩意能对diy有点帮助吗

网友:
陪小孩子玩,用这个很好,工业控制就别想。只能自己玩玩的,入门简单得很。目前可以使用的模块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AI编程比米思齐方便快捷,而且过程中大部分问题都能直接解答(比如代码有报错的情况下把错误信息复制发给 ...

快说说哪里下软件,哪里学?硬件需要什么?感谢感谢!

网友:
有人看图形界面直观,有人看机器码直观,条条大路通罗马,走走看才知道适不适合自己

网友:
功夫在手,不论早晚!学会了总会有用得上得时候。

网友:
那玩意是玩单片机编程用的,对DIY当然很大的好处。

网友C:
图形界面编程一般功能都不是特别强大,但是上手容易,简单玩玩儿还可以,真要实际应用还是要慎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形界面编程一般功能都不是特别强大,但是上手容易,简单玩玩儿还可以,真要实际应用还是要慎选!

真入坑了,再从头搞代码可以吗?会不会再糟二茬罪?

网友:
我也想学这玩意

网友:
这个限定用哪一种单片机吗?

网友B:
用AI编程比米思齐方便快捷,而且过程中大部分问题都能直接解答(比如代码有报错的情况下把错误信息复制发给AI,可以帮你修改程序或分析原因),平时只要不是太复杂的应用都能适用。买块十几块钱的国产arduino UNO,再买点oled显示屏以及各种传感器之类的,就能玩的了好多功能。主要还是前期入门阶段摸索相对比较慢一点,用习惯之后还是很顺手的,图上就是arduino运行的AI(ChatGPT)生成的光照度计的程序

网友D:
米思奇易于上手,适合新手。我是直接ESP32用Arduino环境做T12控制器,有现成的TFT驱动库可用。又嫌ESP32的ADC不准改为STM32跑Arduino做T12控制器。现在是用AT32F403A跑Arduino,在用NXP的gui guider+LVGL做收音机界面。米思奇和Arduino适合非专业软件玩家。米思奇底层似乎也是Arduino。

网友:
引用 网友D:
米思奇易于上手,适合新手。我是直接ESP32用Arduino环境做T12控制器,有现成的TFT驱动库可用。又嫌ESP32的A ...

米思齐可以搞那些种类的单片机?

网友:
看到过KC论坛里有小孩用米思齐编程做箭载计算机系统,放火箭的,感觉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说说哪里下软件,哪里学?硬件需要什么?感谢感谢!

硬件的话 开发板买arduino uno,咸鱼或者tb找最便宜的就好(十几块钱一片),还有面包板、排针排母排线电阻按键led之类的通用配件,其他模块可以看需求买,比如各种显示屏(如:led数码管模块、1602液晶屏、单色oled屏等),还有各类传感器等等(例如红外传感器、超声波模块、红外遥控器和接收器等),具体可以去找一些入门教程或者根据自己需求买。建议不要买比较冷门的模块(用的人很少,很难找到参考)。
软件的话 需要下载一个Arduino IDE,需要从arduino官网下载。AI网站我用的是AIchatOS2,不知道能不能发出来链接,所以放两个截图在下面。
学习的话一些视频网站(比如bilibili)上有好多免费教程,也有一些arduino相关论坛。入门的话可以参考一些零基础教程,主要是先熟悉一下开发板构造和软件使用的大致流程,后续就可以根据用到的模块或者想要实现的功能进行有针对性的搜索学习或者用AI进行编程及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