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矿机,这样的老耳机行不行?

楼主(2025-01-17):
有人用过吗?

网友A:
您这个飞机上的头戴耳机每边阻值大约300欧,动圈式的。用这个做矿机应增加输出变压器,可用1—2W的电源变压器改制,只改次级线圈(重新绕1000—2000圈,用细漆包线)您试试吧。

网友:
要高阻耳机才行吧

网友B:
这个用数字表量直流电阻1k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用数字表量直流电阻1k

您的这个可能是动圈的,阻抗不高;

不是直流电阻,是线圈匝数多,做矿机才适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这个可能是动圈的,阻抗不高;

不是直流电阻,是线圈匝数多,做矿机才适合。

嗯嗯前辈,动圈的怎么会900多欧?很奇怪

网友:
不同矿机,最佳负载(耳机阻抗)要经过反复实验对比才能确定,不是阻抗越大越好,比如场管检波的矿机,用高阻耳机反倒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飞机上的头戴耳机每边阻值大约300欧,动圈式的。用这个做矿机应增加输出变压器,可用1—2W的电源变压 ...

好的,我试试,正好有超小型22扶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