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在收音机加个高放,试了个放大电路,有问题想请教

楼主(2025-01-17):
    想在超外差中波机前加个不调谐高放,用场管做,电路如下图1,其中变压器绕的是传输变压器,0.09漆包线双线绞合后在TT2中周上绕了100圈,电感调到330uH,1.5k电阻作为负载,2SK241的静态电流近 2.3mA,

用信号发生器、示波器和衰减器进行测试,结果见下图2,衰减器用扫频仪配的和自制的。

我想问的是:在输入10mV信号时放大了20倍左右,这与计算的放大倍数接近,但在输入1mV时有100倍左右放大,怎么会相差那么大?测试的连接见最后一图

网友A:
从楼主的线路来看应该不会出现5倍的放大量差异,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信号发生器和衰减器的搭配上,不知楼主用的是什么信号发生器和衰减器,信号发生器输出阻抗是多少?衰减器一般是按50欧设计,如果信号发生器是高阻输出,那就不是40dB的衰减了,有可能信号发生器打到哪个档,都是最大能力的输出。建议楼主实际测试还是待测线路的输入输出端都接入示波器,按照输入数毫伏,输出数百毫伏的示波器测试能力范围进行直接测试,这个放大量才是真实可信的,把衰减器纳入测量会引入很大的测量误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普通电阻一样可以提供负偏压呀,
二极管是个非线性元件,内阻会随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其负偏压也会随之变 ...

要看什麽二極管,2AP肯定不行,内阻較大,但多數開關管,特別是波段開關專用的開關管非常適合,屢試不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再试试;又绕了个传输变压器,也是用0.09双股绞合绕在TTF2中周上50圈,电感量最小45、最大75uH ...

其實這個TB無需用中周做,一個磁環便可。1:1的傳輸比對LA1600似乎太大,反射到漏極的阻抗仍然很高,恐怕頻率特性一樣不能改善。作爲高頻變壓器,其實這裏不一定需要雙絞綫繞法,0.2:1的匝數比就已經足夠了。事實上,若對LA1600的掌握不夠的話,加高放可能適得其反。

高放級源極用二極管替代一對阻容來產生自偏壓不是沒有先例的,在較大工作電流下用波段開關管做,可以獲得滿意的結果。

网友D:
K241非常容易自激。我的经验是,栅极必须是调谐回路,有电感提供直流回路才行

网友:
中波机加场效应管源极输出器就行,松下中波王就这么做的,场效应管G极直接调谐电路,不要次级。

网友E:
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两次测试输出幅度一样大这个现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两次测试输出幅度一样大这个现象上

是不是怀疑示波器没有刷新?我测试时先定一个信号发生器输出值,再调整频率,记下数据,再定一个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然后调整频率。示波器的示值我是按波形高度乘 mV/Gid 估计得。

楼主:
引用 网友D:
K241非常容易自激。我的经验是,栅极必须是调谐回路,有电感提供直流回路才行

看输出在1mV输入时输出是有点虚,但正弦波还是看得出;这电路是想加在天线调谐回路中,做试验就想知道其放大量是多少,没想输入值的变化会使输出有那么大的变化,会不会那个S极的二极管换成固定电阻会好些?

网友B:
這T的用法恐怕是有問題。雙絞綫繞的傳輸綫變壓器負載應在合理的範圍内,漆包綫的雙絞綫特性阻抗在50歐姆左右,接的負載阻抗太高,造成傳輸特性不均匀很正常。想要特性平坦,負載阻抗不要超過200歐姆,電感量也要降低一半才好,這樣的一級增益不超過2倍。

网友:
增益随频率升高而变大,是不是信号泄露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T的用法恐怕是有問題。雙絞綫繞的傳輸綫變壓器負載應在合理的範圍内,漆包綫的雙絞綫特性阻抗在50歐姆左 ...

好的,我再试试;又绕了个传输变压器,也是用0.09双股绞合绕在TTF2中周上50圈,电感量最小45、最大75uH,用二个可以比较。最后想用BF998替换k241,加AGC方便些。下面的图是想装的机子,不知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用示波器测量过增益值,结论是示波器本身误差也较大,同时表笔也有频率特性问题。我直接把信号发生器接 ...

示波器的探头是放在x10上测的,信号频率500k-3M,小信号和大信号放大倍数相差那么大因此有疑问,我会再测试一下看看结果。

网友E:
引用 楼主:
看输出在1mV输入时输出是有点虚,但正弦波还是看得出;这电路是想加在天线调谐回路中,做试验就想知道 ...

S极不要用二极管,谁教你往S极和地之间塞二极管的,,,
换成电阻,20欧~200欧。电阻并联一个100电容到地。这是耗尽型FET自偏置的常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S极不要用二极管,谁教你往S极和地之间塞二极管的,,,
换成电阻,20欧~200欧。电阻并联一个100电容到 ...

对此我也怀疑那个提供反偏的二极管,会不会在大、小信号时有不同的动态电阻而引起不同的放大倍数,我会在试验时改固定电阻。另外做了个圈数、电感小的传输变压器替换试试。

网友:
场管做高放,主要取其输入高阻抗的优点,不是他的放大倍数,所以源极输出可能会好一点

网友:
建议场效应管的源极对地电阻取值在1k左右,栅极对地电阻在1M左右。 场效应管的工作电流在1ma左右即可。如果是双踪示波器可以分别测量电路的输入和输出信号。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C:
感觉是那支二极管在作怪。
这个电路设计,接这支二极管的目的何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那支二极管在作怪。
这个电路设计,接这支二极管的目的何在?

這就是爲了提供一個自偏壓而已,在適當的工作電流下可以做到很小的動態電阻,對應用完全沒有妨害,缺點是偏壓值比較固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這就是爲了提供一個自偏壓而已,在適當的工作電流下可以做到很小的動態電阻,對應用完全沒有妨害,缺點是 ...

普通电阻一样可以提供负偏压呀,
二极管是个非线性元件,内阻会随信号的强弱而变化,其负偏压也会随之变化,增益也会随之变化。

网友:
会不会是动态压缩了?场效应管的动态范围没有想像中那么高,另外,记得双栅场效应管漏极谐振阻抗不应高于10K,结型不高于5K

网友:
引用 网友D:
K241非常容易自激。我的经验是,栅极必须是调谐回路,有电感提供直流回路才行

栅极是调谐回路,通频带就会变窄,楼主可能就是想加一个宽频的通频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看什麽二極管,2AP肯定不行,内阻較大,但多數開關管,特別是波段開關專用的開關管非常適合,屢試不爽 ...

楼主的图纸,标注的恰恰是2AP。
搞不懂楼主加这支二极管,是什么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线路来看应该不会出现5倍的放大量差异,我感觉问题应该出在信号发生器和衰减器的搭配上,不知楼主 ...

衰减器我用扫频仪配的,有0、-6和-40三个衰减选择,还用了自制的也已经经过测试,测出的数据相差很小,这两者都是50欧阻抗;那信号发生器是购买的DDS数字式FY6600,输出也是50欧的,只测信号发生器输出和放大电路输出是考虑小信号示波器测不出,我的示波器是DS1054。我会结合各位的建议再去测试、验证的,再将结果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個TB無需用中周做,一個磁環便可。1:1的傳輸比對LA1600似乎太大,反射到漏極的阻抗仍然很高,恐怕 ...

我试验这电路是想先用正在中波波段上,这源极S的二极管用的是3AG1的C、B极,先用固定电阻试试,估计要300欧才能使漏极电流达到2mA以下,这样反而可以作为负反馈电阻;那放大电路初步考虑能达到10倍的放大量就行,如果实际使用过大可以由AGC来减小。这小信号有那么大增益倒是出乎预料,我再改几个元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图纸,标注的恰恰是2AP。
搞不懂楼主加这支二极管,是什么用意。

这二极管起提供栅极反偏压的作用,在九管五波段电路及其他书上看到过介绍,实际我用的是3AG1的B、C极,想换固定电阻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這個TB無需用中周做,一個磁環便可。1:1的傳輸比對LA1600似乎太大,反射到漏極的阻抗仍然很高,恐怕 ...

拿中周做主要是存货多、绕线和固定也方便;你说的 0.2:1 是否初级为0.2 次级为1?我改了试验电路,把二极管改为330欧电阻加旁路电容,2SK241都是Y档,测试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小信号输入达到2mV,放大倍数基本达到10倍;测试中发现中周的工作频率到3M基本是极限(我用的是老中周磁心和骨架),到5M信号衰减比较多,下图是测试结果:

网友B:
這樣的測試結果已經可以了,高放的增益太高會大幅度增加底噪。0.2:1的匝比是根據阻抗決定的,寬帶放大器的輸出電阻要低一些,帶寬才展得開;次級的阻抗匹配LA1600的輸入電阻,通常在6~8K左右,對調諧輸入是合適的,但在這裏也高了,還是1:1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的測試結果已經可以了,高放的增益太高會大幅度增加底噪。0.2:1的匝比是根據阻抗決定的,寬帶放大器的 ...

谢谢!这个放大量我也感觉可以了,估计换成双栅管也不会变化多少

网友G:
输入不同幅度的信号,高放电路增益会随着信号幅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不是可以额外获得AGC作用吗——当然,这种增益的变化可能由于放大器的非线性所产生,可能出现不希望出现的作用。再说,收音机的有用信号,通常很难达到10mV这个级别,是否有必要研究信号达到这么高时的谐波问题?我认为不必要。
LA1600内部的混频器大概率是三极管混频,三极管混频器的1dB压缩点大约只有10mV,为了避免混频或者中放过载,外加的场效应管高放在收到强信号时增益应该降低到0dB,因此,我认为外加高放的增益不宜超过场效应管的AGC控制范围。
场效应管高放的下一级是LA1600,它是不平衡输入,所以我认为高频宽带变压器完全可以省去不用,高放管集电极负载换成电阻,直接改阻容耦合就可以。共源极高放,输出端的信号也会反馈回输入端,这会降低高放的输入阻抗,并使高放的稳定性变差,为了降低这种影响,高放输入端的信号源阻抗不应该太高,高放负载电阻也可以适当降低。

网友:
引用 网友G:
输入不同幅度的信号,高放电路增益会随着信号幅度的增加而降低,这不是可以额外获得AGC作用吗——当然,这 ...

折腾收音机无止境!继续努力.............

网友:
年轻时也折腾过加高放提高灵敏度,悟出的结论是:加不调谐高放收效甚微,要加就加调谐高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