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AK6的工程师不是傻,是坏?

楼主(2025-01-17):
手册推荐在15mA@180V工作,板耗2.7W

燃鹅,市电略略升高,管子在15.15mA@182V时已经超耗了

板耗余量几乎没有。

管子参数也有一定散布啊,若插上板流15.3mA的管子,也就超耗了

我想起了买电灯泡,厂里都懂,只要参数设置合理,就能促进消费

--------------------------------

市电波动超耗几乎是必然,但没人做过超耗后寿命试验,一些历经超耗的老旧管插上也能响;会不会厂里还是好人多,故意把max板耗指标写低,保守一点,实际的max板耗还是蛮高的?

网友:
为什么要想这个坏,那个不好。自己到底是受了多大的害?

心中多点阳光,多去欣赏,不好吗?

网友:
不至于,没有那么多坏人。

网友:
这个管用的场合不多,
您看它灯丝电流,只有150MA,跟咱们6J1一个量级的。
主要用在相对节电的收音机当末级管,机型不多。

网友:
这是最省电的功率管,国产没有仿制出来。你说的也不尽言。

网友:
今天试听了新胆机 6J5和6AK6换着听。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96687-1-1.html

网友:
表上给的是做小功率甲类单端功放时的参数,一般采用阴极电阻自生偏压时,在一定程度上是能够克服市电的小范围波动的。做小信号放大时,是远小于屏耗运行,安全无虞。

网友:
极限参数

楼主:
大哥,恁说到关键了,绿字很重要。

比6ak6更典型的是el95,算下来彻底0余量。但是依然可以正常工作。

我村标max,都是标的absolute

但是6ak6和el95的原产地有两套max系统,一套属于design centre,另一套属于absolute,有的型号手册会把两套数值都给出。design centre<absolute

通常按design centre设计是没有问题的,已经把市电波动和管子散布都考虑进去了,最终是不会超过absolut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