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管检波矿机的一个“频飘”现象

楼主(2025-01-17):
实验不同的耳机,相应的可变必须稍微改变一下位置才能收到同一个电台,矿友有无同样经验?

网友A:
观察的很细
其实不止更换不同耳机,更换不同型号的检波材料同样也有这种现象,其它像改变线圈耦合度、改变阻抗匹配等也有这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观察的很细
其实不止更换不同耳机,更换不同型号的检波材料同样也有这种现象,其它像改变线圈耦 ...

这是什么原因?二极管检波的我没实验,是否也存在同样现象?
按说电台谐振频率一定,线圈电感量固定,根据公式,在这一谐振频率下,可变电容器电容也应该固定,检波材料或负载会改变可变电容的值?具体原因是什么?

网友B:
这个不叫频漂吧。

你同一个耳机,同一个台每次的位置,也明显不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叫频漂吧。

你同一个耳机,同一个台每次的位置,也明显不一样吗?

同一个耳机,同一个台的位置一样,这里的频飘加了引号,也就是类似的现象的意思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一个耳机,同一个台的位置一样,这里的频飘加了引号,也就是类似的现象的意思

这样说来,就不是电路的问题。

不同的耳机参数不一样,自身也有电感,电容等特性。所以有一定影响,这个不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说来,就不是电路的问题。

不同的耳机参数不一样,自身也有电感,电容等特性。所以有一定影响,这 ...

嗯,有一定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