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各位大神夏普777中波收不到台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5-01-17):
FM正常,SW2也正常,中波确定收到不到台,SW1不确定能不能收到台

网友:
1,中波天线线圈经波段开关各切换处脱焊或接触不良。
2,天线线圈次级对地旁路电容、中波本振回路的注入电容开路或失效,中波本振线圈内外部虚焊或开路。
3,变频级静态电流偏小(不宜小于0.4ma)。

网友:
SW2正常,大概率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