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浪一台3D打印机,入坑耍耍。

楼主(2025-01-17):
看到网上好多3D打印机的视频,感觉挺好用的产品,可以打印各种天马行空的实物出来。
无奈荷包有限,买不起高档货,琢磨淘一台二手3D打印机。
大佬给点建议,买哪款哪个牌子哪种结构的。谢谢!

网友A:
可以去看看拓竹的A1或A1mini,性价比高,不过好像错过了入手的最佳时机,我双十一入手的X1CC,到手6.5K,比小黄鱼的二手价还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去看看拓竹的A1或A1mini,性价比高,不过好像错过了入手的最佳时机,我双十一入手的X1CC,到手6.5K,比 ...

大佬,你那台是FDM还是光固化。
你一般用来打印啥东东,模型手办吗。
我的预算没有那么多,二手最佳了。

网友A:
FDM啊,那就去闲鱼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要是想玩3D打印建议买拓竹,想玩3D打印机可以考虑其他品牌,哈哈哈,给你看看我打的一些小玩具,我之前从没接触过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DM啊,那就去闲鱼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要是想玩3D打印建议买拓竹,想玩3D打印机可以考虑其他品牌,哈哈 ...

你自己设计建模的吗

网友:
得会画图才行啊,不会画图,买来用人家的图,打印几个之后就成摆件了。
现在网上有代打印的,把自己的图发给他们,先这样过过瘾吧。

网友B:
打印机的操作很简单,做好模型文件,传给打印机就可以了。

无论对于热熔的还是光固化的,打印出来再修剪掉哪个支撑的脚,然后抛光,上漆。当然如果要求不高,直接出来就是成品了。

光固化的机器我有的,它的模型出来需要清洗,但总体精度比热熔的高。

这个东西,最烦的是打印材料有气味,并且挺难闻的。如果没气味的,性能又不行。打印的时候需要通风。不建议家里用。

我现在都是做好模型,然后淘宝找个店打印,价格不高于自己打印。

这个最大的难度是建模。我做机械零件。solidworks。当然做模型的软件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操作很简单,做好模型文件,传给打印机就可以了。

无论对于热熔的还是光固化的,打印出来再修剪 ...

大佬,fdm热熔的3d打印机代打都要1毛一克,自己打不需要这么贵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DM啊,那就去闲鱼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你要是想玩3D打印建议买拓竹,想玩3D打印机可以考虑其他品牌,哈哈 ...

后期处理过没有? 你这个FDM打印精度逆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fdm热熔的3d打印机代打都要1毛一克,自己打不需要这么贵吧

就我手里的光固化来说,

如果用气味最小的固化材料,打印出来的成本,和淘宝价fdm的持平了。

如果用最便宜的光固化材料,那么是有些优势的。但这类光固化材料要用酒精清洗,95%以上的纯酒精,这个也是不小的开销。

总体上并不会比淘宝便宜多少。如果你经常用,量大的话,当然自己有划算,关键是方便。但玩玩的话,还是找个体验店吧。省钱。一台好的机器,价格不低。我那台,加上清洗机,我记得8K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期处理过没有? 你这个FDM打印精度逆天了

没有任何后期处理的,从打印板拿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用的都是原厂料

网友:
不会建模弄不了的吧

网友:
看楼主需要打印的是什么类型的东西,对于体积不大,形状复杂,精度要求高,那肯定是光固化;如果只是打印简单的塑料零件、机壳、旋钮等几何形状相对简单,精度要求不太高(0.5mm还是能达到的),体积相对较大的,用热融打印还是便宜很多。我买的热熔打印机,用的PAL耗材,打印时闻不到什么气味,材料强度还行(做机壳之类的),缺点就是不耐高温,放车里太阳晒会变形(放在家里室温下没问题),用ABS耗材可能会强点,但气味大些,收缩变形大些。关于建模我用的是AutoCAD,形状简单的图形还是很方便的(主要是我只会用AutoCAD),切片就用的机器自带的软件。

网友:
关键是价格太贵了,都没机会试试,最近看到嘉立创那可以免费做3D打印了,于是试着画了个外壳,要不是免费我肯定不会玩这个的,为了占便宜也要玩玩。

网友:
最好买个新的不贵2000元左右单色的以后可以扩展,需要配套的软件他们提供的3d里的图库也可以设计自己需要生成3d的我还特别了了解了一下有罩玻璃门的贵裸机比较便宜!材料好像80卷还是200忘记了不好的材料有味彩色的贵些,可以去市场上了解一下很好玩,最好不要买二手的故障率高没有售后技术指导,全靠自己比较难些!

网友D:
目前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好操作的就是拓竹A1或者A1mini了,A1单机二手价大概一千多(前段时间有朋友买的1300,价格仅供参考),A1mini打印尺寸小一些,成交价一般在一千元以下。拓竹的机器主要还是省心,基本上到手就能打印,后期也几乎不需要维护,如果不放心可以定期开一下自动校准。有些更便宜的型号虽然看起来入手价格更低,但最要命的是用一段时间就可能三天两头需要保养调试甚至修理,精度也不一定高,划不来。耗材的话市场价大概是40~50元每千克,便宜的有二十多一点的。
光固化的话就比较不推荐了,耗材有毒而且气味很大,不适合在家里用,前期准备和后期对打印件的各种处理等等也很繁琐。如果有需求的话还是推荐去网上找别人代打。
此外提一嘴,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呢?如果是北方而且冬天室内比较冷的话可能需要考虑给机器封箱或者买自带封箱的型号,如果是南方或者住在海边的话需要准备一些密封的箱子给耗材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前性价比比较高而且比较好操作的就是拓竹A1或者A1mini了,A1单机二手价大概一千多(前段时间有朋友买的13 ...

浙江老破小小区。

网友:
学习了新知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任何后期处理的,从打印板拿下来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我用的都是原厂料

你的精度炸裂 !!! 我买过一台小作坊的,精度差远了。浪费很多时间在后期,建模也要根据误差补偿,便宜货累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