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磁泵

楼主(2025-01-18):
一台海尔手持式挂烫机,电磁泵不转。求电磁泵阻值。测量好坏方法。谢谢

网友:
电磁泵是活塞运动的吧,不是旋转的
线圈只有一个,有阻值就是好的
0短路或者无穷开路都是坏的

楼主:
你好。这个电磁泵是220伏供电。接上220伏电没有反映

楼主:
实测电阻三千多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电阻三千多欧

应该是好的,泵可能水垢、生锈之类卡死了
拆开检查一下

网友:
我的挂烫机电磁泵是220伏半波整流后连滤波都不要,直接通泵的,而且是用一个发光管整流的还兼工作指示

网友:
是什么类型的电机,有启动电容吗?如果通电不动一会就发热,估计就是卡死了。如有启动电容器,也要重点检查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很低,不足以对市电整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光二极管的反向击穿电压很低,不足以对市电整流

就是,我也想不通厂家会这样设计。之所以发现这样设计就是因为这个发光管坏了泵不工作,拆开后才发现的。我把这个发光管换成了个1n4007,现在一直工作正常。想不通厂家能省成本能这样搞

网友:
发光二极管不必取消,直接串个同方向的1N4007即可。发光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