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熟悉德机的师傅一个问题

楼主(2025-01-18):
这个德机的高频头可变后面的铝盒子是固定在可变上的吗

网友:
你现场观察下就是了。盒子里是高频的一些组件,盒子本身是屏蔽作用。

一般来说是紧密连起来的,为了引线短,位置稳定(杂散参数就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单独固定的,盒子打开里面有小空连,外面的是AM用的

外面可变有调频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