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长了,可调电位器老化更换问题

楼主(2025-01-18):
是卡西欧电吹管上的可调电位器,时间长了,电位器老化现在声音不正常,声音嚎叫,估计有30多年了,芯片上的时间是1989年生产,可惜这个电位器缺货,网上是有卖的,但是缺货,求朋友们指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或者可以用什么替换,这个电位器尺寸4*4,10K和20K的。感谢感谢

网友:
我弄过的电位器都是拆了清洗然后再装回去。

网友:
只要碳膜没有磨坏,都可以拆装修复的

网友A:
如果磨损不严重,清理一下即可。
如果磨损严重,以前看过介绍,说有人用旧电池中的碳粉加胶水做电阻或电位器,可以试试。
如果局部断裂,可以用导电胶抹上。
还有一法,用其它型号的等值电位器,寻一空余地方飞线连接,这个用的时间最长。

网友B:
先拍照留证,小心拆下,改个阻值接触点,放超声波清洗盅内,用酒精,清洗,取出,在白炽灯下相距十厘米左石烘个十多小时,用变压器油注入缝中,多注些,之后用餐巾纸吸干,再用巾纸包上吸干,测试。大多能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磨损不严重,清理一下即可。
如果磨损严重,以前看过介绍,说有人用旧电池中的碳粉加胶水做电阻或电位 ...

感谢朋友们的回复
主要是这个电位器体积太小了
先清理一下试试看吧

网友C:
可以试试3x3贴片,中间脚飞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拍照留证,小心拆下,改个阻值接触点,放超声波清洗盅内,用酒精,清洗,取出,在白炽灯下相距十厘米左石 ...

  好办法  收藏了

网友:
以前日本CRT电视机用在制式部分的陶瓷芯微调电阻 可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试试3x3贴片,中间脚飞根线......

好办法,感谢感谢

网友D:
立创买……………最上面的脚飞线到中间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创买……………最上面的脚飞线到中间的脚

好的感谢感谢

网友:
只要那三点没有开路,涂一些浓度稍低一点的白色硅脂,滑动几次就好了.

网友:
这根本就不是个事,网上不难找到。再不济,使用频度不大的话,固定贴片电阻代替。

网友:
这要看是求修旧如旧还是好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