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分压求教

楼主(2025-01-18):
黑白电视机高压包输出电压12000V,目前需要最大7000V。想通过电容降压分担5000V(不知这样说对不对)?用多大电容,耐压多少,还望各位老师指点指点(给予结果和公式),学习学习!

网友A:
为啥不用成熟的电阻分压呢?找一只分立件彩电分压电阻总成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作电压上千伏的电阻,不是一般电阻啊

小case啦,早几十年都有专门器件,现在用稍微大一点的金属膜电阻就不难搞定。

网友C:
不对称交流电不能用电容降压,可以用降低电源电压的方法,或者用增加逆程电容的方法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对称交流电不能用电容降压,可以用降低电源电压的方法,或者用增加逆程电容的方法降压。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成熟的电阻分压呢?找一只分立件彩电分压电阻总成就好了,

对,用别的办法

网友:
电视机的逆程脉冲是可以用电容分压的,分压电容容量的比例与电阻阻值相反,就是根据容抗计算。不过,楼主这么高的电压要用电容分压,电容的质量、耐压必须是可靠的,还需要需要考虑负载的影响。

下面是早期模拟彩电的部分电路,其中为小信号芯片提供脉冲(H.SYNC)就是采用电容分压,为了可靠,电路中用稳压管并联、电阻串联提供限幅保护。

网友:
楼主是从黑白电视机获得高压、还是利用行输出变压器组成电路获得高压?获得高压的途径不同方法是可以变通的,逆程脉冲是可以用电容分压的,只是你需要的电压较高、电容要求也不低,也不清楚负载大小。

楼主可否说的更详细一点,如果不涉及机密,这样大家就可以提出更切实的参考意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用成熟的电阻分压呢?找一只分立件彩电分压电阻总成就好了,

工作电压上千伏的电阻,不是一般电阻啊

网友:
家用的小电器用电容降压(其实是限流)C=15I  C微法,I=负载电流—安培。

网友:
你要利用行扫描电路就参考:电视机行逆程供电电路与泵电源电路,都可以提供多种电源电压。比如匈牙利大屏幕集成电路黑白电视机。

网友D:
硅堆一般都在高压包里面吧,出来已经是脉动直流了,电容分压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case啦,早几十年都有专门器件,现在用稍微大一点的金属膜电阻就不难搞定。

懂便好,就是有些不懂的,又不知险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硅堆一般都在高压包里面吧,出来已经是脉动直流了,电容分压不了吧

黑白电视机硅柱是通过高压帽拧在高压包里面的两者是分体的不同于彩电是封装在行输出整体里的。不装硅柱就是脉动交流。

网友:
可以使用一个背投电视的分压聚焦盒来分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