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手搓电影放映机资料

楼主(2025-01-18):
手工制作电影放映机的资料,不像收音机资料那么丰富,好不容易在《中学科技》上发现了一份,还分两期刊登,通过整理,分享给大家,希望有时间、动手能力强的大神能制作出来。

网友:
小时候把一个铁壳大功率三极管拆开,用它接收音机放大部分,把影片声音还原出来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搞明白电影胶片的声音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在画面与抓片定位孔之间有一条或两条(立体声)声音轨迹,由于通过镜头的画面是间歇式走片,而声音还原系统像磁带一样是匀速运动,又加上安装设备的空间必须错开,因此画面的同步声音退后二十格画面;就声音同步而言,从默片到有声电影的来之不易,不亚于从照片到活动电影来的轻松,这是因为不但要制造高灵敏度光电拾音传感器,还要解决剪片后依然同步的问题,如果差了零点几秒不同步,观看者都会感觉很难受。

网友A:
从来没搞明白电影胶片的声音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来没搞明白电影胶片的声音是怎么放出来的呢

光还音,在电影胶片的边上有条随声音变化的音轨,由光电传感器转化成声音。

网友:
八几年的时候,百货公司曾出售过类似第一种的玩具,我给我小孩买过。但小孩太小,被她用来当榔头砸。

网友:
第一篇文章还有拨片机构;第二篇没有这方面的文字和图示,像是投影机呀?

楼主:
第二篇是在第一篇制作的基础上制作的,文章里面说的很清楚。

网友:
上初中的时候很迷恋电影机,动手做过一台,和这个思路差不多,没有镜头,只是能对着光直接看影片上的画面。那时放学后一定要去电影院后面的垃圾堆转转,经常能捡到几格影片。

网友:
有几种拨片方式要比常用的三角歪轮的简单一些,但性能也许会略差一些:
1)迪斯尼玩具电影机   用拉片时偏斜到一定程度,齿与齿孔脱开造成快速走片,走片块到满幅时偏斜角度恢复,重新挂齿,形成定格,,,,,,此种走偏机构只适合每幅只有一个定位齿孔的16mm片、玩具电影特制片;---适合自制;
2)拨片棍:每旋转一周,一个旋转偏心棍子打片(拉片)一次,快速走偏,棍子离开的转角时间内,定格,,,,---有老电影机产品。可以适应任何格式,拨片与齿孔无关。---适合自制。

如果DIY的话,以上两种方式要比三角轮的容易实现。

补充内容 (2025-2-6 14:12):
,快速走偏,-------,快速走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