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肋10表表头调平衡

楼主(2025-01-18):
(图片)

网友:
不明白MF10不用十字形式

网友:
按道理应该加重,如果是没动过的表头,先观察一下表头各方状况,游丝、指针前后有没有变形

楼主:
两边都到头。应该加重还是减重。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边都到头。应该加重还是减重。求教

MF10指针调平衡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fromuid=295697

网友:
拍0刻度线分别在水平位和垂直位时的照片,就容易判断了。

楼主:
多谢ccczzzyy坛友。看到了。帮助佷大。调整这个是真费劲。一下午也没有搞好。

网友:
1、用吹气法,表针左右摆动灵活;
2、先将表头平放,上游丝调零杆居中时,在下游丝可调范围内看能否将指针调整到0点,这是调平衡最基础的条件

楼主:
明天继续搞。最后汇报结果1

网友:
有时这种丫尾平衡调不好,还要把一边脚剪掉一点减重,不知道有没有坛友遇到过?

网友A:
指针、动圈、游丝、轴尖都正常完好,表平放,动圈转轴垂直地面,表针调零,然后表侧放,动圈转轴平行地面,表盘零位线平行地面,在两个尾锤增减焊锡至指针为零,两个尾锤尽量平均增减,然后让指针垂直地面,看尾锤哪边重,哪边轻,保持尾锤总重不变增减焊锡 ,反复操作才能才能调好,还有就是注意空气的流动会有影响,注意避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指针、动圈、游丝、轴尖都正常完好,表平放,动圈转轴垂直地面,表针调零,然后表侧放,动圈转轴平行地面, ...

也就是说,有点风吹草动都不行,要憋住气。

还有个现象,就是静电的问题。我的MF47表,这两天我在调试时,发现用手指或拿干纸巾擦试表面玻璃或机械调零位置,指针会跟着动,手拿开指针会停在某处不动,最大会停在欧姆档50~100刻度处,长时间(应有十几分钟)不归零。然后试着把静电放了,才归零。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就是说,有点风吹草动都不行,要憋住气。

还有个现象,就是静电的问题。我的MF47表,这两天我在 ...

正常现象,我用酒精擦拭内部表盘就好了,要拆下来。

网友:
都有人建议你,"拍0刻度线分别在水平位和垂直位时的照片,就容易判断了"。你到现在,还没拍出一张合格的照片!

所以你那指针系统究竟是怎么回事,我是判断不出来,不知欠裼懈呤帜懿鲁鍪鞘裁次侍狻�

比照网友提供的那个网页内的照片,拍出下面这样的四张照片出来让大家看看吧。

楼主:
这表是真难调。平放好了。垂直又不行了。重直好了水平就不行了。(

楼主:
垂直不好是不是两个尾重量不一样。水平很好调就是平倒。垂直不好调表立放到零时侧放又不平衡了。

楼主:
表立放时差5格是哪个不平衡。

网友:
光看立放没用的,左侧啥情况

楼主:
图片一天只能压缩三张。所以每天只能发三张图片。不知广大坛友怎么压缩图片的。有好软件介绍吗。

网友:
有预感楼主这个表头会被折腾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一天只能压缩三张。所以每天只能发三张图片。不知广大坛友怎么压缩图片的。有好软件介绍吗。

手机拍好后,在手机上通过微信发给自己(不要选择“原图”),然后在电脑端微信下载,这样照片体积就变小了。
话说,17楼的三张图是一个姿势的?还有,“上上下下”的方法只适合微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片一天只能压缩三张。所以每天只能发三张图片。不知广大坛友怎么压缩图片的。有好软件介绍吗。

用系统自带的画图软件,如下图,具体使用自己再摸索。

楼主:
是要用电脑下载吗。我没有电脑。用手机下载图片。只能缩小到800k左右还是不符合网站小于750k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用电脑下载吗。我没有电脑。用手机下载图片。只能缩小到800k左右还是不符合网站小于750k要求。

手机拍照,微信里过一遍下载保存就行了

楼主:
测量还挺准的。就是立放时偏3格。用虫胶一点点加减。焊锡掌握不好。平放可以。就这样了。不敢再折腾了。己经搞坏一个了。

楼主:
立放不平衡差几挌。

楼主:
现在平放立放都到零。左右倾斜都差几格。7    8两图是平放和立放都到零。左右倾斜。都差几格。左右倾斜判断不了是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平放立放都到零。左右倾斜都差几格。7    8两图是平放和立放都到零。左右倾斜。都差几格。左右倾斜判断 ...

感觉7、8图中表针和Y尾对称轴共轴偏差较大,先完成共轴调整,后续调整才好做

楼主:
这个结构我也搞不懂。共轴调是怎么个调法也搞不懂。好不容易调成这样。实在不行就这样了不敢再动它了。

楼主:
9号和10号不到零是`什么原因。有大师傅懂的指导一下。

楼主:
好象是尾重。减重后立放又偏。好难搞。

楼主:
7是平放。8是立放。这两个位置都在零位。9  10分别是左315度。右315度。差几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象是尾重。减重后立放又偏。好难搞。

主要是找不到要点,明白了就很容易,出厂调试人员如果是花这么多时间,怎么行,

网友:
鱼尾的最主要好处就是原理动圈。补锡不拍损坏动圈。

楼主:
就以7   8   为准了。好象这表使用时要么平放。要么立放。不会315度放。再说下心德。调整过程中先用焊锡加至稍微轻点状态。然后用虫胶液慢慢加这样好掌握。增减过程如果一直用焊锡。根本掌握不好。无法掌控。

网友(2025-02-23):
其实网上调整指针表头平衡的方法有诸多介绍,现在将你那种燕尾状的表针平衡方法介绍如下:

如图:

观察中,一定要将表头的零位线垂直或者水平放置,而不是将表身垂直或者水平放置,这点一定要注意,否则看出的差异会不正确。

当将零位线垂直起来,指针偏差不外乎图1和图2两种状态。然后将零位线水平放置,会得到1-1、1-2及2-1、2-1各种状态中的一种,它们表示的意义,已经在图中标出,增减重的位置也标出。

因为a针是无法增减重的,所以只能在b、c锤上动手。但是这个增减重又要影响另一个方向的平衡,所以增减重,不要一次到位,每次少增减点,然后复核一下两一个方向的平衡情况,再作下一步的操作。

相对来说,十字平衡系统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平衡基本不会相互干扰,但是燕尾系统就不同了,所以调整会麻烦很多,只有多次慢慢增减,才可能接近理想的目标。

楼主:
多谢了。好资料造福坛友。先仔细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好资料造福坛友。先仔细学习一下。

看你的图10,右倾斜315°,基本等于我的图2状态吧?

看你的图9,零位线不太像水平位置,但是近似于我的图2状态。所以我断你的表针平衡问题目前大概属于我图2-1的情况,应该为b锤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