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九脚电子管

楼主(2025-01-18):
这两天腾地方,又翻出来一个上海怪胎,大九脚电子管,看结构是整流管无疑,和6P12P比较了一下,比12长了许多,管子上的字也模糊不清,具体什么型号未知,只能看到70N的字样,不多啰嗦上图片,欢迎坛友们拍砖。

网友:
6z18加强版?

网友A:
会不会是日期:70.IV

楼主:
6Z18加的太强了,这个管子比3个6Z18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日期:70.IV

是的,我看也像是日期

网友:
听说过一种5z××P,就是长这种,不过具体是啥我也记不住了

网友:
6Z18,用到110度电子管电视机行阻尼足够了,没必要加强,即便是加强也要用小九角,要考虑代用与通用性。

网友:
        好像是上海生产的。

网友:
就是阻尼管,70年代上海生产过一批粗脚的9脚阻尼管。

网友B:
上海 电子管厂的6Z20P  供给电子管彩色电视机做行输出阻尼。生不逢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 电子管厂的6Z20P  供给电子管彩色电视机做行输出阻尼。生不逢时。

谢谢版主详解

网友B:
6Z20P(注意这个P字)参数来了。6.3V,2.9±0.2A,阳极电压20V,阳极电流≥400mA  max高度115mm。最大直径30.2mm,3脚gf为灯丝隔离栅,脚2,7,8相连为阳极。阴极为(K)帽,4,5灯丝。1,9,6空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6Z20P(注意这个P字)参数来了。6.3V,2.9±0.2A,阳极电压20V,阳极电流≥400mA  max高度115mm。最大直 ...

这么大个管,阳极电压才20V,确实有点奇葩,上海出的几款怪胎管我都有,

网友:
    你测一下这个管子的直径和总高度看是多少,总高度包括管帽和管脚的高度,这样就好确定管子的型号。

网友:
整流管的阳极电压都很低啊,你还想要多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大个管,阳极电压才20V,确实有点奇葩,上海出的几款怪胎管我都有,

你看看同样是阻尼管6Z18,6Z19的阳极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