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用整流滤波电源给收音机供电时的噪音?

楼主(2025-01-18):
想用整流滤波电源给收音机供电,且经过稳压,一试噪音太大,虽然可以收听,但不可忍受,比电池供电时差远了。如何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求教万能的坛。

网友:
电源变压器的初次级之间加绕一层静电隔离层,一头悬空,一头接地即可。

网友:
锂电池又便宜又多,充电又方便,为何不用呢?用交流电干扰太大,很难消除到理想状态。

网友A:
我用较好的数字电源、中低档的稳压电源(都是100~300元)的,都不行,中波干扰大(FM没问题)
用老式的线性稳压电源好多了:有的老收音机没问题,新一点的收音机也有干扰;
下一步准备用2节锂电再经过线性稳压电源(比如降到6V、4.5、3V常用的),或3节锂电稳到9V,4节稳到12V(收音头有12V的海鸥四用机),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较好的数字电源、中低档的稳压电源(都是100~300元)的,都不行,中波干扰大(FM没问题)
用老式的线 ...

我用的就是线性稳压电源,也不行,比电池差得太多。

网友B:
你不需要用交流电,一般收音机耗电本来就不大,直接用充电电池就好了,电压相近就可以,不要刻意一定搞成和原来电压一模一样的。一般4.5V供电,你用一节18650锂电池就好,6V的可以用2节18650供电,不放心就串联2只4007二极管。电网的干扰,一般条件下你根本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短波很容易受干扰,用市电是无法解决的,死了这条心,我就是用铅酸蓄电池加317稳压,啥机都能用。

用不用蓄电池,还在考虑中,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需要用交流电,一般收音机耗电本来就不大,直接用充电电池就好了,电压相近就可以,不要刻意一定搞成和 ...

是台机,小机子就无所谓了。

网友:
现在广泛使用的各种开关电源,在居民区收听调幅广播,收音机不可能不被干扰。

一户人家,手机充电器、LED照明灯,都不止一个,路由器是24 小时开着的,还有电动车充电器……

我住的这幢,三单元,五层楼,30 户。就算有一半人家在家,也有几十成百的“干扰源”在开着。

即使是,你把自己家所有的开关电源都关掉,给收音机供电也采用线性电源,努力做到“独善其身”,也不行。

—— 邻居家的开关电源,仍然是开着的。

最简单、有效的做法,不用市电给收音机供电。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ead&tid=2113881

25楼  ,是我目前的“解决方案”。

网友:
采用工频线性稳压电源,变压器最好用老式的,初次级带隔离层的,初级线圈增加滤波电路

网友:
入户线输入的干扰容易减小,但是空间传过来的干扰,就是个麻烦了。
在你的线性稳压电源输出端,加装个电子滤波器试试。

网友:
居民区干扰源太多了,楼主不妨用电池供电在室内收听试试,再拉下总空开对比一下,如果干扰大大减小可以考电源进线加装滤波器,也可以在接整流电源的接线处加装滤波器。如果室内断电后还有干扰就别费劲了。我就是后者,用外接天线解决的问题的,不然没法听长篇传记小说《冲破阴霾的舞蹈》。

网友:
去年小区停电检修,我拿出收音机在室内听了中波几个台,没有干扰,声音干净洪亮。

网友:
这个很简单,不要用开管电源用传统的电源模式就可以,桥式整流大滤波电容。能够自己搞就做一个,懒得搞淘宝买一个这样的电源模块也可以的,我都是买现成的效果不错的,最大的电流1安培左右带散热片的那种。。

楼主:
才发现,同样的收音机电路,同样用电池供电,硅管的噪音比锗管要大得多。这台机子正好是硅管的,看来是管子的问题。

网友D:
线性稳压电源,调整管至少要有35%的压降,收听效果会好一点。
未稳压电源电压相当于峰值,平均值只有峰值的0.636倍,35%的压降,相当于将平均值以上的峰值切除,负载特性更“硬”。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线性稳压电源,调整管至少要有35%的压降,收听效果会好一点。
未稳压电源电压相当于峰值,平均值只有峰值 ...

是用317最的线性稳压电源,交流输入13V,稳压输出8V,足够硬了。
用两节18650电池给收音机供电,一台硅管,一台锗管,锗管的很好听,硅管的就是不好听。估计管子的类型很有关系。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用317最的线性稳压电源,交流输入13V,稳压输出8V,足够硬了。
用两节18650电池给收音机供电,一台硅 ...

硅管机音质差,主要原因是β值高输入阻抗大,反射阻抗大前级中周Q值太高,通频带窄,导致低频频率响应差,音质差。
简单的方法是第一、第二中周初级并联150~200K电阻,降低中周Q值展宽频带,或者第一、第二中周采用TTF-2-3型中周,可以适当改善,不会影响灵敏度。
最好采用熊猫硅管机中周,初级132+30匝,次级15匝,硅管机的最佳配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硅管机音质差,主要原因是β值高输入阻抗大,反射阻抗大前级中周Q值太高,通频带窄,导致低频频率响应差 ...

用的是国产管3DG6B,贝塔值80,和锗管同一档次。

网友:
市电整流、滤波、稳压后给收音机供电,现在的电磁环境干扰太多,建议用充电电池。铁锂就比较好,单节电压3.2伏,与传统的机器可以匹配,成本也不高。
我的德生S-2000可以市电供电,也可4节一号电池6伏供电,我2020年买了4只32650的铁锂,不到四十元,每次充足可用2-4个月, 用了四年多电池没有明显衰老。因为手头头直流稳压电源,所以直接设置好电源参数给电池充电。

用五号电池做两个占位筒加粗、再与两节铁锂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台机,小机子就无所谓了。

我就是用的12V铅酸蓄电池,再变换成3.3V、4.5V、6V、8V、9V输出,收音机是几伏就插哪个,已经用了两年多了。当然如果要移动,就只有用锂电池了。

楼主:
电池也试过,不太理想,估计是电路的问题。
今天全换锗管,效果也和硅管差不多,更加确定是电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短波很容易受干扰,用市电是无法解决的,死了这条心,我就是用铅酸蓄电池加317稳压,啥机都能用。

动动脑筋,很多收录机就是用市电,中波也没干扰到啊

网友:
看过本坛一位坛友的文章,说的就是如何消除市电干扰,记得是说在电源进线后面串几只共模电感,有效果。

网友:
用不同的收音机会收到不同的效果,可见不只是整流滤波电源问题,跟收音机线路板走向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