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吹《天问Block》

楼主(2025-01-19):
乘着过年前最后一波打样,做一个工作灯
然后尝试用天问写了个比较完整的代码

#define IB1 PA6
#define IB2 PA1
#define IG1 PA14
#define IG2 PA4
#define INC PB2
#define DEC PB0
#define SET PB6
#define IR1 PA13
#define IR2 PA7
#define IR_I PB1
#define LOPW PB3
#define VBAT PA0

#include <TWEN32F0xx.h>
#include "HardwareSerial.h"
#include "myLib/TW32f0xx_IRSendRev.h"
#include "myLib/TW32f0xx_timer.h"
#include "myLib/TW32f0xx_exti.h"

void GPIO_init();
uint8_t mod = 0;
uint8_t val = 0;
IRSendRev irsendrev;
void mod0();
void mod1();
void mod2();
void mod3();

/*GPIO统一初始化
*/
void GPIO_init(){
  pinMode(LOPW,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R1,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R2,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G1,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G2,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B1, GPIO_Mode_Out_PP);
  pinMode(IB2, GPIO_Mode_Out_PP);
}

void TIM_attachInterrupt_1() {
  //检测剩余电量
  uint8_t v = ADC_Read(ADC_PA0);
  Serial1.print("剩余电量: ");
  Serial1.println(v);
  //4096/5*2.8=2293.760
  if(v < 2295){
    digitalWrite(PB3, 1);
    mod = 0;
  }
  else{
    digitalWrite(PB3, 0);
  }
}
/*灯光关闭
*/
void mod0(){
  digitalWrite(IR1, 0);
  digitalWrite(IR2, 0);
  digitalWrite(IG1, 0);
  digitalWrite(IG2, 0);
  digitalWrite(IB1, 0);
  digitalWrite(IB2, 0);
}

/*灯效1
*/
void mod1(){
}

/*灯效2
*/
void mod2(){
}

/*灯效3
*/
void mod3(){
}

void TIM_attachInterrupt_3() {
  //切换灯光模式
  switch (mod) {
   case 0:
    mod0();
    break;
   case 1:
    mod1();
    break;
   case 2:
    mod2();
    break;
   case 3:
    mod3();
    break;
  }
}
void pin_attachInterrupt_fun_SET() {
  //SET按键 3种模式选择
  if(mod > 3){
    mod = mod + 1;
    val = 5;
  }
  else{
    mod = 0;
  }
  delay(500);
}
void pin_attachInterrupt_fun_DEC() {
  //DEC按键
  if(val > 0){
    val = val - 1;
  }
  delay(200);
}
void pin_attachInterrupt_fun_INC() {
  //INC按键 10档调节
  if(val < 10){
    val = val + 1;
  }
  delay(200);
}

int main(void)
{
  TW32F0xx_init();
  TIM_attachInterrupt(TIM3, 1000000, TIM_attachInterrupt_3);
  TIM_attachInterrupt(TIM1, 10000000, TIM_attachInterrupt_1);
  Serial1.begin(115200);
  GPIO_init();
  irsendrev.begin(PA0);
  ADC_Init(ADC_PB1, ADC_SAMPLETIME_71CYCLES_5, ADC_RESOLUTION_12B);//ADC初始化
  TIM_Enable(TIM1);
  TIM_Enable(TIM3);
  Pin_attachInterrupt(SET,EXTI_Trigger_Rising,pin_attachInterrupt_fun_SET);
  Pin_attachInterrupt(DEC,EXTI_Trigger_Rising,pin_attachInterrupt_fun_DEC);
  Pin_attachInterrupt(INC,EXTI_Trigger_Rising,pin_attachInterrupt_fun_INC);
  while(1){
    if(irsendrev.available()){
      Serial1.print("红外接收地址: ");
      Serial1.println((irsendrev.recv_addr()));
      Serial1.print("红外接收数据: ");
      Serial1.println((irsendrev.recv()));
    }
  }
  return 1;
}

确实用着还行,对图形功能熟悉的话,基本上都能拼凑在一起

网友:
学了三十年,退休了 还没学会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