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收的收音机 长城B603晶体管收音机

楼主(2025-01-19):
周六在天津旧货市场花了50块收了一个长城收音机  这个机器以前没有接触过  只是看到有3个频道选择按键开关  就感觉很是高大上的样子  老板叫我出价  我给了50  痛快的给我了   缺点是没有电池盖  后边的格栅缺一点  喇叭指定不是原装 很有可能是前机主买的套件自己装的  板子右上角很明显有原件没有安装  上边都有型号和安装孔  好了  看图吧

网友:
中波用的灰色短波磁棒,短波用的线圈加拉杆天线,有点奇怪。

网友:
五十块捡漏了,海鲜市场天价了。

网友:
这机挺洋气。长诚图案和频率窗挺漂亮。

网友A:
这个价格不贵也不便宜,关键是不试机、不包好坏。

网友:
机器还不错,有双调谐中周,短波增益提升线圈。零件空的地方可能是少一级低放

网友:
天津的,那个年代天津的电子工业兴旺发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价格不贵也不便宜,关键是不试机、不包好坏。

坏了可以自己修,只有硬件在,就可以。

网友:
通电试试看,也许电路板是两个型号通用的,那几个元件原本就没装。

网友:
两个变压器就值了,

网友:
外观大气,好机器。

网友:
这种型号的长城第一次见,特别是按键式波段开关,在便携机上使用比较少见。恭喜老朋友得宝。
个人建议拿到手必须把喇叭换成真美的天津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