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师,推荐一款方便实用的,精度又好的数字万用表吧

楼主(2025-01-19):
各位老师,推荐一款方便实用的,精度又好的数字万用表吧,手头有TD9205,还有几款指针老表,但现在想入手一个比9205的精度高一个级别的电子万用表,不知各们使用的啥,有价廉物美的实用款,给我推荐一下吧,谢谢各位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预算不够优利徳,预算够就福禄克117,日置DT4261,这两个表我都有,DT4261可以全方位碾压福禄克,做工旗鼓 ...

买过日置低端4212, 用几年转盘接触不良, 高端的就不敢买了

网友:
本来想买台61e+学习 看网上拆解是ES232做的,直接看芯片规格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芯片等主要部件都不是一般企业能做的,制作万用表的企业也不用做,也做不出来。其他一些部 ...

不是做不出来而是社会存在分工,什么都自己生产成本反而高。但,雀食有一些万用表厂家是自有晶圆厂的

网友D:
虽然楼主没有讲价格,我估计大家要按50元左右推荐数字表,性价比高

网友E:
我觉得胜利的VC86E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在有些数字表专门设置一个低阻档,如果是并联一个电阻能解决,可能提供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我想测试还是 ...

本来就是提供一个电阻,只不过是用表盘切换并联方便使用。

高阻变低阻容易,低阻变高阻就难了

网友:
手里数字万用表大小接近20块,性价比较高的4位半众仪ZT303型,买的时间不长。

网友:
DT9205 应该是三位半吧?俺想象不出现在会有低于三位半的表。

比三位半高一个级别的就是四位半了,国产四位半俺只推荐优利德的 UT61E+。

网友:
其实便携使用场景, 对数字表来说精度基本上都能满足使用要求, 差别在于测量速度, 特别是电阻挡的速度.
主要的价格差别原因于此

网友:
推荐UT61E+或UT61E。

网友:
我觉得61e+性价比比较高

网友:
有没有价格要求

网友:
ZT219,4位半,物美价廉,胜任一般使用。

网友:
一直使用用UT56万用表,感觉满足一般维修需要。

网友F:
纵览坛内有关测量的论述,建议预备一个低阻表。数字表也好,指针表也好都要预备一个。最近看坛内的对电池的测量。高阻表测量好,但是使用不正常,用低阻表测量发现电池坏了。

网友:
手头有UT61E和ZT-703,两个都不错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纵览坛内有关测量的论述,建议预备一个低阻表。数字表也好,指针表也好都要预备一个。最近看坛内的对电池的 ...

这种情况在表笔测量端并联一个电阻不就解决了?为何要专门准备一个低阻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种情况在表笔测量端并联一个电阻不就解决了?为何要专门准备一个低阻表

现在有些数字表专门设置一个低阻档,如果是并联一个电阻能解决,可能提供一个电阻就可以了。我想测试还是有区别,

网友:
优利德61e,或者某鱼现在有柏立盟BM817,200就能入手

网友:
   刚某宝上看了下众仪ZT219,四位半自动档的,才130,性价比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纵览坛内有关测量的论述,建议预备一个低阻表。数字表也好,指针表也好都要预备一个。最近看坛内的对电池的 ...

哪有所谓的低阻表,是在电压基础挡上增加个负载电阻的挡,只有基本性低端数字表上有独设这样的挡位表。

网友:
200以内的优利德随便买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哪有所谓的低阻表,是在电压基础挡上增加个负载电阻的挡,只有基本性低端数字表上有独设这样的挡位表。

以论坛上经常看到讨论的MF47为例,50V挡就是1000K,并联一个负载电阻,也以新的MF47的BATT为例,这个负载电阻大约是10欧姆。那么这个50V挡的内阻就不成了10欧姆?是不是这样计算的?

网友:
福禄克179或185,顺便晒晒前几天刚到的优利德202A+,左二同一批2023年10月,右一2020年10月的,看一下大伙说的精度烂到什么程度。

网友:
都说优利德精度烂

出生纸

网友:
表吧入门标配UT61E 我也不知哪里好,都说好我就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虽然楼主没有讲价格,我估计大家要按50元左右推荐数字表,性价比高

      哈哈,50大约买不什么好表,我现有9205也是当时100左右买的,想入手一个4位半的,精度提高一个档次也好,根据大家推荐,目前中意的两款ZT-703S和UT61E+,ZT219也不错,现在纠结要一个带示波器呢还是只要一个万用表,因为我看评论示波器反应慢,用不了几次,吃灰几率大。但内心里的又想搞个示波器玩一下,当年看到示波器可是那么的高大上的东西呢?
     其实发此帖的目的一是看到我的一堆电子表指针表,感觉都有误差,到底那一个准确,有时一个元件,用不同的表测量会得出不同的数据,于是就产生了想入手一个精度高一级的表的想法,二是想与朋友们交流一下,听听各位玩家的意见,也长长见识,少走弯路吧不是,当然本人只是一个业余的玩者,水平有限,高端的表肯定用不上也是真的。
   几天来也收到不少朋友们的建议,在此一并感谢,主大家继续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表能测电容吗?

旋钮的电阻挡已经有电容符号,可以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表能测电容吗?

中型万用表,有背光。
[atgtachimg]17730362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50大约买不什么好表,我现有9205也是当时100左右买的,想入手一个4位半的,精度提高一个档次 ...

我有众仪zt219,精度可以,但档位开关接触不好,比如在欧姆档有时接触电阻达到5欧,有时直接断开,误成毫伏档。我是2021年在某鱼花105买的,怀疑买到假的。当时还有卖50多的。

此表我只做标准表,校对其他表用。

示波器我有4百元的和2千元的各一台,玩了一阵后,就放到箱底了。

研究实验电路,基本用仿真软件,那里各种仪器都有

网友F:
万用表假的不多,表笔买过假冒的,与真的分不出,测量内阻后发现偏大,估计是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用表假的不多,表笔买过假冒的,与真的分不出,测量内阻后发现偏大,估计是假的。,

我的表笔都是自制的,找到好的软线,套一输液管做保护,不易打弯,再用BV线+钢锉+签字笔管+热缩管,完全够用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我的表笔都是自制的,找到好的软线,套一输液管做保护,不易打弯,再用BV线+钢锉+签字笔管+热缩管,完全 ...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能不能上个图看看呢?

不在手边,回家拍了发上来
或者看下面这个帖子,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2130180&extra=
这个里表笔有我自制的也有买表时带来,线是用的纱包铜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论坛上经常看到讨论的MF47为例,50V挡就是1000K,并联一个负载电阻,也以新的MF47的BATT为例,这个负载 ...

50V挡 ------  负载电阻大约是10欧姆 ------ 如果被测电压就是 50V ,算一算10欧姆电阻需要承受多大的功率:电压的平方除以电阻值是250W !先不说发热(怎么散热),光是消耗掉的功率 被测电压能承受的了吗?这样测出来的值会准确吗?电压表内阻越高越好(越准确),除了测电池的好坏以外,低内阻的电压表有什么优势?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胜利的VC86E挺不错的!!!

2024款vc86e挺不错,保险管终于不用拆机更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2024款vc86e挺不错,保险管终于不用拆机更换了

保险丝不需要经常更换吧?

网友L:
非必要不用万用表电流档,平时有机会备几个低阻高精取样电阻,比表测影响小测得准,也不会烧表,对表笔要求也低。

网友J:
引用 网友L:
非必要不用万用表电流档,平时有机会备几个低阻高精取样电阻,比表测影响小测得准,也不会烧表,对表笔要求 ...

请教:取样电阻哪里有卖?比如测量万用表的耗电,用啥取样电阻?

网友M:
引用 网友J:
请教:取样电阻哪里有卖?比如测量万用表的耗电,用啥取样电阻?

万用表的耗电非常低啊,一般10MA以下,开背光也就30MA以下,没必要用取样电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万用表的耗电非常低啊,一般10MA以下,开背光也就30MA以下,没必要用取样电阻啊

请教:怎么测量呢?

网友N:
楼主到今天还举棋不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到今天还举棋不定吗?

UT61E+,454已经下单,静等表来测试

网友L:
引用 楼主:
UT61E+,454已经下单,静等表来测试

我想说的,要么福禄克179或185,要么便宜6000字表加一个5位或6位台表。我是后者,粗用和精度都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想说的,要么福禄克179或185,要么便宜6000字表加一个5位或6位台表。我是后者,粗用和精度都有了。

ut61E也有,很少开机了,档位安排不如202钳表方便,第一档电压,第二档通断和电阻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教:取样电阻哪里有卖?比如测量万用表的耗电,用啥取样电阻?

嘉立创商城有,检流电阻,看你测多大电流来选。

网友C:
现在的数字万用表芯片等主要部件都不是一般企业能做的,制作万用表的企业也不用做,也做不出来。其他一些部件就没什么技术难度。好的差的恐怕也只是跟现在国内不同品牌的电视机差不多。只要测量内容符合要求就成了。

网友:
优利德60h 还是不错的,四位半,基本功能都有了,另外还有频率温度测量。
最大的优点就是 有单独的电源按键开关,不像别的数字表,必须要把拨盘拧到头才能关机。一方面是麻烦且增加档位开关的磨损。

网友O:
引用 网友F:
纵览坛内有关测量的论述,建议预备一个低阻表。数字表也好,指针表也好都要预备一个。最近看坛内的对电池的 ...

本来测量的方法不对,和表没关系。电压表表都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电流表内阻越小越好。量电池要是用万用表来测的话应该测短路电流,而不是开路电压

网友F:
引用 网友O:
本来测量的方法不对,和表没关系。电压表表都是输入阻抗越大越好,电流表内阻越小越好。量电池要是用万用 ...

能具体一点说明吗?

网友O:
引用 网友B:
不是做不出来而是社会存在分工,什么都自己生产成本反而高。但,雀食有一些万用表厂家是自有晶圆厂的 :lo ...

有些表厂生产量大,贴的自己的标而已,目的就是让别人猜不出来品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具体一点说明吗?

测电池有专门的表,一般小电流放电的电池用万用表的10A电流档测一下瞬间短路电流就行,短路电流越大说明电池越好。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些表厂生产量大,贴的自己的标而已,目的就是让别人猜不出来品牌

你辣么懂你告诉我,那个打着惠普标的 ASIC 谁制造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哈哈,50大约买不什么好表,我现有9205也是当时100左右买的,想入手一个4位半的,精度提高一个档次 ...

表哥的烦恼就来源于表多,何以解忧?唯有基准,DIY一个简易的电压基准,备些精密电阻,可以保证电压、电阻和电流的准确性,基它的精密器件,电容电感也可以备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表哥的烦恼就来源于表多,何以解忧?唯有基准,DIY一个简易的电压基准,备些精密电阻,可以保证电压、电 ...

lm399 去某宝或立创买一个,不贵,一个30和25叠券,都买过。

网友:
一堆万用表 之前主要用ut136B+ 没电了 现在用天宇T21L

网友:
推荐UT136C+,速度快,精度还可以

网友A:
预算不够优利徳,预算够就福禄克117,日置DT4261,这两个表我都有,DT4261可以全方位碾压福禄克,做工旗鼓相当,功能和便利性日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