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台双指针表怎么使用

楼主(2025-01-19):
    朋友家装修,收拾东西弄出来一台这样的仪表,是日本天乐牌的。拆解看看,做工不错。最有特点的是它的指针表头是双指针结构,它有两个测量通道,表盘上有红、黑两个表针。

      没有说明书和维修手册,看表盘上有分贝标记,不知道怎么使用、是什么仪器。请熟悉的坛友指点一下。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1.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2.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3.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4.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8.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09.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10.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11.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12.jpg

娄杰给的双针毫伏表(20240821)-13.jpg

网友:
双通道立体声电压表,我有一台国产的,一个通道一根针!

网友:
双通道电平表

网友:
两套输入机构,一个表头显示。

网友:
CH就是“CHANNEI”,频道的意思,用于调整双声道,,,,,

网友:
这是用来调磁带机,录音机方位角的

网友:
这是一个很普通的双声道电压表,我在30多年前经常使用。

网友:
毫伏表测低频交流电压的。带宽一般能到1M,测出电压数据比普通万用表准因为普表的带宽都很小的。只有那些高端万用表能和它比。会用的话还能测功放信噪比什么的

网友:
双声道电平表。

网友:
有关手册可从下处下载——
https://elektrotanya.com/kenwood ... r.pdf/download.html

网友:
双通道呀,牛逼的表。

楼主:
谢谢你的帮助,下载到一份相对清晰的手册。按电路图上的标注,这双针表头相当于,把两个1mA灵敏度的表头叠加在一起了。

网友A:
请教各位这样的设计适合怎样的使用场景,
两通道(表)不能同时使用(显示), 唯一省下重复切换档位的动作,
我觉得表针(表头) 都可以省下来一只.
说错了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各位这样的设计适合怎样的使用场景,
两通道(表)不能同时使用(显示), 唯一省下重复切换档位的动作,
...

就是双通道同时使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双通道同时使用的呀 。

,是我搞错了
不会互相干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