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给父母的厨房换了个电热水龙头

楼主(2025-01-19):
      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用了九个月,第二个用了一年多一点。这次换了个牌子。

      这个年纪干这类活真费劲,蹲不下也跪不倒,冼菜盆下的操作非常吃力。

      这个品牌的龙头底座偏大卧不到槽内,只好加了个垫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有点费电?

说反了吧老大,即热式是用水时通电,用完停电,余下一点热水可以关电后放出来用掉,只是损失一点龙头本身的热量;相反储热式的老有热水在罐中,不间断的散掉热量,控温器再启动电加热,虽然有保温层阻止热损但是架不住散热时间无限长,所以储热式比即热式费电毋容置疑。

网友:
这种速热水龙头好象寿命都很短,用起来也有很多缺点,首先,功能不可能太大,一般不超过2200W,这点功率下水龙头不能把水开大,开大了温度很低,然后寿命都短,用个一年左右就坏,为防漏电,要规范安装,配接地线,漏电保护插头,实际冬天使用时,水只是不冰。
若有有功率更大的,线路可能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有点费电?

不是有点,是非常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有点费电?

网友B:
这种一定要接好地线

网友C:
水垢太多吧?想用的时间长就加净水机

网友D:
还是加个漏电保护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定要接好地线

有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加个漏电保护为好。

有漏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感觉这种即热式的热水器有点费电?

3400W

网友:
原来有一个,挺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水垢太多吧?想用的时间长就加净水机

      有关系,但与父母的使用关系更大,他们总是关不到位置,前二个都是开关触点的问题。
      我家的电热水龙头近十年了,一直很正常。

网友:
我家里160元买的这个即热式热水器,已经用了3年了,还是好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加个漏电保护为好。

总闸有漏保,龙头也有:

网友:
优秀,我也装了两个,后面帮老丈人也装了两个,感觉用大的热水就用燃汽热水器的水,早上装个刷牙的水,用这个快

网友:
这个好,还省空间,小厨宝用一会儿水就凉了

网友:
这种即热式的龙头质量真的很差,我经常帮客户换,一般用不到1年,3000W功率台大,有时候连插座也烧熔了

网友E:
为啥不给他们装个燃气热水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不给他们装个燃气热水器?

更危险!父亲九十五,母亲八十九。

网友:
这种用好了还是可以用几年的

网友:
这东西功率大,得会修才行。不过确实简单实用,冬天用水不冻手。

N多年以前住平房时用过,主要就是触点烧坏,网上有各种型号配件很便宜,再有记得好像里面有个压力膜易漏,主要就这两处易坏,多准备几个备用更换即可,其它方面还是非常耐用的,再有就是要勤收拾,用后擦干净,及时清理污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危险!父亲九十五,母亲八十九。

老父母能用上电热水龙头的热水,多好啊!他们的手指冬天再也不裂口子了!想起来小时候,冬天,妈妈经常手指裂口,说疼得钻心,用胶布粘着。
前20年,市场没有这个东西,老母亲没有用上。。。现在想起来很愧疚、遗憾!
电热水龙头经常坏,既与品牌(品质)有关,也与使用方法有关:我一直用200-300的苏泊尔几年了,没有坏过。另外,放完热水后,要关闭前,闪放一下冷水,冷却水龙头,而不要让热水积存在水龙头里面,容易过热,烧坏电热丝。

网友:
热水龙头绝对是一个被忽视的好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