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显存的显卡,哪种型号比较省电、耐用?

楼主(2025-01-19):
问一下坛里老师,
4G显存的显卡,哪种型号比较省电、耐用?

网友A:
华硕,微星或者七彩虹  1050 Ti 4G 显卡。 该显卡不适合游戏玩家。不买杂牌都会耐用。

网友:
显存这么大都是高性能显卡,不考虑省电啥的
想要省电 GTX750 1050

网友:
显卡超温就会烧,不像CPU 自带保护,也是电脑里故障率最高的

网友B:
显卡都不省电!DG1 4G显卡这款显卡在满载状态下的功耗不超过60W,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高频率运行的用户,七彩虹战斧 GeForce GTX 1650 4G,没什么特殊要求集成显卡也好用

网友:
需求决定。
如果没有非买不可的需求,就没有必要折腾显卡。

理想的显卡可能没有。折腾显卡难度不小。买到各方面满意的显卡要靠点运气。

显卡的性能要求,由需求决定,
供电需求,原主板和电源不一定满足,供电接口也要考虑,
还有噪声,如果要求显卡噪声低,需要研究一下各种风扇的噪声,还要靠点运气,
还有显卡与主板插槽是否匹配,
显卡与显示器接口是否匹配,
主板是否有足够的安装空间,有的显卡很长很宽,
还要上网看看显卡更换注意事项,否则不小心把显卡卡扣弄断肯定不爽。

网友:
显卡还要考虑机箱尺寸的限制。
我外孙来家里非要玩以前买的飞行摇杆,
那是911后不久买的,
为了装模拟飞行2020就要买显卡,
看了机箱说明书,只能装半高长度不超过180毫米的,
比较难找了。

网友C:
使用LPDDR4的Intel DG1 显卡,4G显存,最大 TDP 仅为 20W,有带和不带风扇的版本,视频解码能力齐全

网友:
核显最省电,如果非要独显,越低端越省电。

网友D:
显卡4G内存,也算是不小了。海版是要买全新的,还是包括二手的呢?

网友E:
基本上找不需独立供电的显卡耗电都不大,像古老的750,1030,1050可能有这种卡,只是显存不知道有没有4G

我对显卡要求不高,现在回帖的电脑显卡是GTX750Ti,哈哈,画个电路图啥的完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卡4G内存,也算是不小了。海版是要买全新的,还是包括二手的呢?

买二手的。

网友:
七彩红1060还在用!

网友D:
我还在用1030,待机功耗19瓦,最大功耗30瓦,足够了,只是内存太小了1G,不过足够了

网友:
先确定显卡芯片的档次再从这个档次里选显存大小,亮机卡配上100g显存,也是摆设。就跟买房一样,先选地段,后看户型。

网友F:
gt610狂牛版,肯定省电

网友G:
不在乎钱,3050走起,性能功耗折中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在乎钱,3050走起,性能功耗折中最好的。

谢谢,这个看了,价格超出想象实在太多
1050如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看了,价格超出想象实在太多
1050如何?

不懂海版要来干嘛,1050挖矿得不回电费,除了弱还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懂海版要来干嘛,1050挖矿得不回电费,除了弱还是很稳的。

4K电影

网友G:
不如因特尔核显省电。

网友H:
在用GTX1660S,6G显存,整机(测机箱电源)开机启动时63W,到桌面显示47W,浏览网页时35W- 64W变动,比原来用的HD5550显卡要小20W左右功耗(CPU、RAM及其它配件不变);这显卡玩CAD和游戏足够,看视频的效果也很好(没测这时的功耗),就是买的时候价格稍贵些900不到。另外,显卡要买新的比较可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在用GTX1660S,6G显存,整机(测机箱电源)开机启动时63W,到桌面显示47W,浏览网页时35W- 64W变动,比原来 ...

单就4k高清,近代的英特尔核显就很好了,不单可解,还能实时压缩直播,视频硬压缩本就是它家专长,核显功耗也就十来瓦,除了缩肛的13/14代,12400也就700多一个,一些要求不高的网游都能一战,比单个二手显卡划算,1060这些强一点的多半也是矿工出身,如果本来有电脑另说。所以独显要质保只能3050起了。除非朋友知根知底出来的自用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微星或者七彩虹  1050 Ti 4G 显卡。 该显卡不适合游戏玩家。不买杂牌都会耐用。

该显卡不适合游戏玩家,那它适合哪一类用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都不省电!DG1 4G显卡这款显卡在满载状态下的功耗不超过60W,非常适合需要长时间高频率运行的用户,七 ...

七彩虹战斧 GeForce GTX 1650 4G,是集成显卡?

网友I:
引用 网友C:
使用LPDDR4的Intel DG1 显卡,4G显存,最大 TDP 仅为 20W,有带和不带风扇的版本,视频解码能力齐全

这个是笔记本平台的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基本上找不需独立供电的显卡耗电都不大,像古老的750,1030,1050可能有这种卡,只是显存不知道有没有4G

...

对显卡真不懂,运行计算机辅助设计类软件绘制电气电子线路原理图,对显卡要求有多高,吃显卡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我还在用1030,待机功耗19瓦,最大功耗30瓦,足够了,只是内存太小了1G,不过足够了

我现在回帖时使用的电脑显卡是NVIDIA GeForce GT 730   。

显存几G,我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F:
gt610狂牛版,肯定省电

功耗多少知道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G:
不如因特尔核显省电。

用大屏幕液晶电视看电影,用电脑做播放器,对显卡要求很低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在用GTX1660S,6G显存,整机(测机箱电源)开机启动时63W,到桌面显示47W,浏览网页时35W- 64W变动,比原来 ...

GTX1660S,6G显存,就是买的时候价格稍贵些900不到。

啥时候买的,买的时候是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是笔记本平台的显卡吗?

pcie接口的台机显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用大屏幕液晶电视看电影,用电脑做播放器,对显卡要求很低吗?

可以一下参数,看显卡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和扫描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一下参数,看显卡支持的最大分辨率和扫描率

原来如此,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回帖时使用的电脑显卡是NVIDIA GeForce GT 730   。

显存几G,我不知道。

你这个显卡,运行PADS完全足够。AD的话选老一点的版本也没问题。KiCAD可以。autocad老一点的版本可以

网友:
感谢支持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

      GT和GTX打头的显卡哪一个性能更好?

网友J:
    看电影选A卡,我用的都了是二手品牌机和品牌机拆下的二手不带外接四针电源的A卡,色彩好,显卡价格几百,不玩游戏够用了.

    联想品牌机拆机显卡AMD R9 360 2G D5 128bit 768SP      dell显卡R7 350X 4G D3 128bit 带DP口 4K高清    比较早,21年配的,一直用到现在.

补充内容 (2025-2-8 08:29):
错了,是外接六针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用大屏幕液晶电视看电影,用电脑做播放器,对显卡要求很低吗?

单就视频压缩解压缩,英特尔核显一点都不弱,你可以找评测看对比,因为英特尔也算起草视频压缩标准一员,它家有针对性硬件加速,所以cpu占用低,游戏性弱鸡就不提了。游戏主播之前都是英特尔核显推流,独显加速游戏。

网友:
引用 网友I:
GTX1660S,6G显存,就是买的时候价格稍贵些900不到。

在京东买的,全新,有近二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电影选A卡,我用的都了是二手品牌机和品牌机拆下的二手不带外接四针电源的A卡,色彩好,显卡价格几 ...

RX580 如何,可以考虑吗?我看鱼上 价格200多。

网友:
需要了解一下楼主的机器硬件配置,cpu的型号,主板芯片组的型号,主板上面显卡插槽的规格,机器电源的功率容量。还有安装的操作系统。综合考虑合适的选择。个人观点,除非特殊情况,尽量不要买二手货,未知因素太多,售后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现在4g的显卡价格还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RX580 如何,可以考虑吗?我看鱼上 价格200多。

   海版好 : RX580 比我R9好很多, 鱼上就是要挑好点品牌和好口碑卖家.我是宝上买了一块, 鱼上买了一块,说是联想和HP  DELL等上拆的低功耗(DELL电源功率不够,而且无显卡六针口),用到现在都正常.

   不过我看了下RX580功耗比较大,得考虑电源功率够不.

网友K:
如果看高清视频1050TI,1060TI之类的可以,太低了放4K高清卡顿,或音像不同步,R580耗电大些,如果不在乎买一个行,反正不贵,坏了也不心疼,买这类显卡还要看机箱是否装得下,一般两风扇的没问题,三风扇的老式机箱装不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如果看高清视频1050TI,1060TI之类的可以,太低了放4K高清卡顿,或音像不同步,R580耗电大些,如果不在乎买 ...

我看R580 也有一个风扇的

网友:
显存自身功耗不大   4g显存的卡 基本都是满载60瓦以上了 高级点的显卡400瓦朝上了   你要是不玩游戏 只是直播视频  作图之类   选1050最实惠   750ti 4g的比较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