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的福禄克,是选15B+还是75III呢?

楼主(2025-01-19):
如题,最近逛海鲜市场,发现二手的福禄克15B+与75III价格差不多啊,都是二张多!两个表各有千秋,75III出道早,硬芯,有进度条,15B+出道晚,能测电容,档位安排更好一点。由你选择的话,选哪个?

网友:
电容档基本没用,测量电容还得用电桥。

网友A:
后面的啦,电容测量单独一块电容表就行,几十块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面的啦,电容测量单独一块电容表就行,几十块而已。

我也喜欢75III的,可惜这表年龄基本都是20年以上的,若是功能正常的话应该不错。

网友:
不是一个级别的机器。

网友:
不要担心,有的原装表实际使用的少,里面很新,使用寿命未必比芜湖世福的寿民短。

网友:
肯定都不选15b的表不好想要带测电容的最好不要买买福禄克别的表,因为是经常用的表不买块好点的不顺手!如果买来随便玩玩也没比要建议115c,117好用

网友:
黄皮党标配

对品牌不感冒的,140元全新红皮UT60S实用玩具表

网友B:
我的 115 与 189 差不多是同时期的表外壳没碰到也会自己开裂了,应该是用了会自然分解的胶料的原因,害我现在都不敢拆开螺丝,只要拆过就会开裂只能用瞬间胶来补。
但更早的第一代 75 就没有这个问题胶壳现在还很硬朗,已经超过三十年只换过荧幕偏光膜到现在还是非常称职的外出表,本来买 115 就是要来取代 75 结果还是在继续用老表,但 75 没背光很讨厌。

虽然 15B 比较新胶壳可以撑的比较久但反应速度实在是太慢了,且现在的二手价位也太高了在以前同价都能买到全新的所以也不推荐。
75III 也是不耐用的胶壳又没有背光也不是好选择。
现阶段 115 或 117 比较好,85 或 87 会更好。

我等福禄克发表全新的中阶电表好几年了但一直都没有迹象,暂时又买了一台 301 勾表先撑着用。
我的工作场合有强大的射频电磁波存在只能用福禄克才不会被干扰,很多他牌的都会数字乱跳。

网友:
15b+字大,有电容档,如果只是简单测量应该有优势,75系列属于更高一级的表,没有可比性。还有这块表成色好的200多恐怕不好买到。

网友:
手持式万用表一直用UT56, 维修使用起来方便快捷,性能也不错。家里有只福禄克17B使用不太习惯,放家里偶尔用来检测照明线路。

网友C:
上115或者117,速度非常快,家用电工活很好

网友:
黄皮性价比低,买有低阻的,

网友:
75-3配置肯定优于15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上115或者117,速度非常快,家用电工活很好

电工我个人在用ut202a+,6000字可以方便玩锂电,精度还行吧可以看我帖子手机发不了图,电容背光无接触验电,钳口还可以挂线上解放另一只手。要更高精度再配个台表就可以齐活了。

网友:
前几年一直在考虑和蹲个好价格的f179,后来变成便宜手持+台表,粗用+精度都有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电工我个人在用ut202a+,6000字可以方便玩锂电,精度还行吧可以看我帖子手机发不了图,电容背光无接触验 ...

用了快5年了,最早的2020年卖的。

网友E:
肯定选75 3,没有任何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 115 与 189 差不多是同时期的表外壳没碰到也会自己开裂了,应该是用了会自然分解的胶料的原因,害我现 ...

301 勾表

钳表?
哪个品牌?

网友F:
117速度快,就是电流档不够小

网友B(2025-02-27):
Fluke 301 钳头细很好用机身薄很好带,缺点是 ACA/DCA 机型无 true-RMS

网友:
引用 网友F:
117速度快,就是电流档不够小

117 是电工表所以无小电流档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uke 301 钳头细很好用机身薄很好带,缺点是 ACA/DCA 机型无 true-RMS

感谢支持和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E:
肯定选75 3,没有任何理由。

福禄克75-3?

网友:
买个全新的国产uni自动表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用了快5年了,最早的2020年卖的。

图片被压缩得很厉害,三块表都是优利德ut202a+,还是只有最右边那块是?

网友:
是的,必选福禄克75-3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图片被压缩得很厉害,三块表都是优利德ut202a+,还是只有最右边那块是?

3个都是,右边的2020年出生,屏幕背光有点黄,但是很少有背光。

网友:
引用 网友D:
3个都是,右边的2020年出生,屏幕背光有点黄,但是很少有背光。

谢谢反馈支持。

网友:
都不买,要买Fluke的,便买更老旧带充电的8050A

网友:
我一直用15B+,工作应心,字大、精确度也行、有背光灯、校准也方便,工作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