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波的幅度

楼主(2025-01-20):
以前对调频收音机的幅度没有概念,当年我在市内能听调频,去但了十几公里外的郊外也能听调频,没感到它们的音量有区别。

近几年条件好了很多,我有了XG-25信号发生器。有几次用它简单实验调频收音机时,发现改变高频信号输出幅度,调频收音机的音量也随着改变。这时我明白了调频信号也有幅度之说的,而这种现象,带着收音机在市内和郊外收听就不容易发现~信号弱点音量就开大点。信号强点音量就开小点。

网友A:
用XG-25这类信号发生器评估收音机太粗糙了,这类信号源频率精度差、稳定性差、输出无法定量、寄生调制大、调幅时会产生较大的寄生调频、调频时会产生较大的寄生调幅,用来测试或评估只是一种象征性的操作。

要进行可信的测试或评估,应选用级别更高一点的专业仪器,比方说目黑、松下....等品牌的锁相信号发生器,或者是其他的标准信号发生器(频率准、输出幅度精细可调、调制度定量、泄露小.....)。

网友:
也在想这个问题,同一个地点,有的台声音大很多,有的台声音小,都是能正常收听;
按说FM信号经鉴频后的声音幅度与调制端的频偏有关,但各台应该采用同一个标准,因此就怀疑是发射台远近、功率大小造成的?

可相位鉴频之前需要设限幅级,按说,达到限幅的信号电平应该不会引起声音因大小变化,没有达到限幅的信号最后声音是可能有干扰声的;

但产品机多采用比例鉴频,且普及机多不安排限幅级,因为比例鉴频自限幅(输出与幅度无关),这时各台声音大小是什么造成的呢?记得年轻时看到书上有,“为了使各台切换时音量不发生显著变化,,,,,”,是什么方法想不起来了,也忘记那本书了,看看哪位坛友能解释一下。

网友:
     两者的AGC控制原理不同,调幅是靠改变中高放的增益实现AGC,他的特点是随着信号强度的增加,输出增加缓慢,必须输入信号很强时,输出才有基本不增加的特性。调频不改变中放增益,是限幅,可以理解是当信号强时,把高出的幅度切掉,可以做到在输入信号高出几微伏以后,输出幅度基本就不增加了。
你的收音机的这种现象,有可能是限幅功能不好,或者是灵敏度低。

网友:
FM调制度,A M调制度。

网友:
這説明您的收音機調頻限幅能力不好。

网友B:
理论上讲,FM机内有限幅器,只有达到门槛,信号增大输出不应该增大。。。好的收音机限幅灵敏度可以低至几微伏(uV)。

请楼主明示,测试电压是多大?

网友:
听了这么多年,没有关注这个问题,没有仪器,只知道好听。

楼主的探索,值得点赞。

网友C:
对于FM来说,影响音量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信号幅度,一个是调制强度(频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XG-25这类信号发生器评估收音机太粗糙了,这类信号源频率精度差、稳定性差、输出无法定量、寄生调制大、 ...

是的。专业的高频信号发生器,最大的价值在于输出衰减器,能以dBuV的方式选择输出信号大小
好的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负十几dBuV的信号(约0.几微伏)。一般的信号发生器也能到0dBuV(1uV),非常方便测试。是调试FM高频头的利器

只是用一个旋钮改变输出幅度的信号发生器,不值得玩。因为你根本不知道现在输出信号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理论上讲,FM机内有限幅器,只有达到门槛,信号增大输出不应该增大。。。好的收音机限幅灵敏度可以低至 ...

我没有高频高度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FM来说,影响音量的因素有两个。
一个是信号幅度,一个是调制强度(频偏)。

我的实验应该就是幅度,以前认为调频收音机音量和信号强度没关系,信号强度只影响信噪比。但是经过实验发现,信号强度也影响音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XG-25这类信号发生器评估收音机太粗糙了,这类信号源频率精度差、稳定性差、输出无法定量、寄生调制大、 ...

这个信号发生器只是对比信号的强和弱,得出了调频信号影响音量的结论。它不能给出输出信号的准确数值,但控制它输出不同强弱的信号还是可以的。

网友:
调频信号采用限幅放大,超过限幅阈值的信号会自动切除,同时切除噪声信号(噪声信号是叠加在信号峰值上的),所以不再需要AGC控制。
达不到限幅值的弱信号因为没有切除峰值部分,所以有噪声,音量小也理所当然。
调频放大的AFC是自动频率控制,与AGC无关。

网友:
音量随着信号幅度变化,说明中放增益不够大。

中放增益够大,音量不变。我制作过不少调频收音机,这是我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