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旧货市场20元收获一台收音机

楼主(2025-01-20):
昨天自己一个人在家,终于有时间去逛下旧物市场了,偶遇一个摊主卖一台收音机,要价30,自己看了下不缺肉,拉杆天线完好,但是内部中周被调过,面板玻璃是碎的,经讨价还价后20成交。
1买回来时太脏了,先全部打散,做下清洁,这个泡沫清洁剂很好用,    2 (1).png 2 (2).png
2修下面板玻璃,由于找不到这么薄的玻璃,只能找块亚克力板,这个还是以前单位发的桌立,很好剪裁,壁纸刀划个印,一掰就行,
顺便说下以前的这种塑料件弄得真好,一擦锃亮,不知道这是什么工艺,有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下谢谢
换好后效果看着还可以
3顺便解决下这个机器提手从娘胎里带来的问题,缝隙特别大
原来是多出来的塑料导致的,
多余的部分切掉,好了
4装好后外观很不错接上电池,中波可以手音但是短波不行,收起来了,懒得修,自己又多了个破烂,哈哈
5内部图片

网友:
又存了点零件

网友A:
喜欢这样的折腾!

网友:
    感慨 !看了楼主整理的这个提梁,就能想到这款产品是多麽仓促和浮躁

大量运用镀铬装饰是八十年代中后期的将普遍做法,向收录机外形靠近。奈何靡靡之音的涌入使得晶体管收音机日薄西山,随后到来的是录像机,VCD,卡拉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欢这样的折腾!

哈哈,玩玩而已,也没别的爱好

楼主:
哈哈是的  存了的点零件也占了家里的地方

网友B:
没看到电路板什么样的,老收音机肯定要上内部图啊

网友C:
  [自己又多了一个破烂]就是花钱,打理所有付出的大结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电路板什么样的,老收音机肯定要上内部图啊

哈谢谢朋友观看已经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又多了一个破烂]就是花钱,打理所有付出的大结局

是的  是的  搭理完就拉倒了   很少听

网友:
再好的机器也是重在打理。

网友D:
     打理的不错外壳焕然一新赏心悦目,想找一下电原理图,又没有找到型号,仔细看在外壳上东拼西凑加上英文翻译总算找到了这台收音机的型号,前面是蝴蝶牌802 2波段  便携式收音机 后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制造,可能还是出口收音机。

网友:
就冲那个品相这么好的喇叭20也值了。这款外形一样的蝴蝶,还有带调频的,我去年海里捞鱼弄了一台,别说,蝴蝶的质量真不错。个人感觉比80年代南京的红星好,至少塑料件厚实、足足的新料。

网友:
造型挺好看的,当个摆设很不错!

网友:
妙手回春。

网友:
          楼主享受的是“折腾”这台老旧收音机的过程。
          人就是这样,一生折腾,折腾一生,生命不息,折腾不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理的不错外壳焕然一新赏心悦目,想找一下电原理图,又没有找到型号,仔细看在外壳上东拼西凑加上英 ...

这台蝴蝶802是上海群益无线电厂生产的,实际使用了7个晶体三极管,变频两个中放和第一前置低放用了四个3DG201A国产塑封NPN硅晶体高频小功率三极管,后面第二前置低放和推挽功放使用了3个锗低频小功率锗管3AX31,电路特点一个是第一级中周是双调谐中周,二一个就是推挽输出变压器是一个自耦变压器。

网友:
这个机器的特点是声音洪亮,适合听语音。低音略差,需要更换磁钢更大的飞乐老喇叭更好。
一种放偏置可调电阻 W1  22K易损坏,老机器无声或者声音很小,更换或者微调W1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存了的点零件也占了家里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