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V电池如何转换成双1.5V电源?

楼主(2025-01-20):
请教:3V电池如何转换成双1.5V电源?需要 给一个笔式万用表供电 ,原来是两节纽扣电池,现在想用一节CR2302替换,需要对称性好一些的,低耗电的。

楼主:
计划用运放或门电路搭一下,选耗电最低的那种。电阻分压也行,怕负载不平衡

网友:
无法替换,不值当替换

网友:
再做个转换电路,不值当,单电源变双电源的,大多是直流变高频交流再整流。不清楚有没有专用芯片

网友:
额。。。之前做过一个ICL7660的3V降1.5V 电路,不知从电容中间取点能否得到双1.5V电源,那个玩艺不知给我丢哪去了

网友:
转换电路也会耗电啊,不如原装钮扣电池

网友:
低耗电的要求,就用两节电池把,一节电池,经过转换电路转换的话,转换电路比负载消耗的电能都多,不现实

网友A:
扔掉,换一个只用 1 节 7 号电池的,啥笔式表辣么奇葩用纽扣电池

网友:
用低功耗运放做一个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扔掉,换一个只用 1 节 7 号电池的,啥笔式表辣么奇葩用纽扣电池

日置 的3211 朋友送的

网友:
买2个1.2V的充电池就行了,充满1.4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扔掉,换一个只用 1 节 7 号电池的,啥笔式表辣么奇葩用纽扣电池

   以前在一家倒闭工厂收了几支笔式万用表,就是用两个LR44钮扣电池的,里面用的是NJU9207。

网友:
要是电压5V可以用TLE2426分压芯片,,,
3V估计自己拿运放分吧,

网友B:
找一個貼片的yun放例如LM321,配兩個分壓電阻就行了。省電省得一塌糊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個貼片的yun放例如LM321,配兩個分壓電阻就行了。省電省得一塌糊塗。

  谢谢!

网友:
也许是技术代差,你这个不见得比我那个小 性能功能更比不了   所以还是扔了吧

网友:
若电流不大,接1117类的低压差稳压

网友:
应该有1117-1.5

网友C:
现查明在内部这两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以及每块电池单独供一套电路使用。
1、如串联,可直接用2032.
2、并联可用淘宝上的3v转1.5v。
3、每块电池单独供一套电路。看看才去取2的办法单独引线连接。如不行,改造起来不交困难,因线路改造功耗都比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查明在内部这两块电池是串联还是并联以及每块电池单独供一套电路使用。
1、如串联,可直接用2032.
2、 ...

我的那个小表就是两节纽扣电池,直接用3V不能工作,1.5V处有印版走向芯片。

网友:
如果有其它电源模块,可以放大器转化。如果仅仅这一个电源,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直流3.3转3.3隔离(大约3元钱))用两个电阻串联分压,然后中间接gnd,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日置 的3211  朋友送的

你这体积的,要改的电源体积和待机功耗要极低

要我原装货不动它,留着把玩

要用真的再买个一样的玩意,功能远比它强(听瓦叔的)
因为现在的价格白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