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变压器DB-30-112型数据

楼主(2025-01-20):
上无二十七厂产,DB-30-112型变压器。哪位老师有参数和接线图?谢谢!

楼主:
从接线端子看,好像初级是两组110V绕组,还有个端子有接地标志。次级是46mA的200V绕组(带中心抽头)和2.4A的6.3V绕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接线端子看,好像初级是两组110V绕组,还有个端子有接地标志。次级是46mA的200V绕组(带中心抽头)和2.4A ...

看楼主叙述就是一个电源变压器,带静电隔离的,做5伏稳压电源不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接线端子看,好像初级是两组110V绕组,还有个端子有接地标志。次级是46mA的200V绕组(带中心抽头)和2.4A ...

你有这些个参数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些个参数就足够了。

版主,不知道初级电阻应该是多少,两个110V如何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叙述就是一个电源变压器,带静电隔离的,做5伏稳压电源不错。

感觉应该是电子管六灯机的电源变压器。做5V稳压电源似乎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应该是电子管六灯机的电源变压器。做5V稳压电源似乎大材小用了。

如标有110v、220v应该是电源变压器,否则应该标阻抗多少。2个110串联就是220v,并联就是110v。做输出还是找输出变压器。

网友:
有电桥就好办了,测量出来数据 算一下就知道 变压比了

网友C:
上无27厂产品有型号可以查到数据。

网友D:
引用 楼主:
版主,不知道初级电阻应该是多少,两个110V如何串联。

给次级6.3V绕组接上6V左右的交流电压,测量初级应该可以得到两组独立的110V输出电压,用万用表220V交流档接其中两阻的各一个焊片、短接另外两个焊片、观察交流电压表的数值。等于“0”就错了,更换其中一个焊片再测;等于220V就对了,将这两个焊片短接即可。
其实眼看也能基本分辨:这样的变压器初级通常不是双线并绕、而是单独绕了两组110V绕组,中间离的较近的两个焊片就是一个尾一个头,将它俩连接就基本无误.......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不知道初级电阻应该是多少,两个110V如何串联。

      初级电阻电阻没有用,不必知道。把高压绕组(200VX2)中间头空置,两端接220V或其他交流电压,连接初级110V两组端子(串联)用万用表测量电压,得到两组叠加电压就是正确的接法。另外也可以加个二极管也可以判断同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有这些个参数就足够了。

次级200V,整流后只有280V直流。似乎有点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电阻电阻没有用,不必知道。把高压绕组(200VX2)中间头空置,两端接220V或其他交流电压,连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次级6.3V绕组接上6V左右的交流电压,测量初级应该可以得到两组独立的110V输出电压,用万用表220V交流 ...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无27厂产品有型号可以查到数据。

请教一下,在哪里能查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200V,整流后只有280V直流。似乎有点低吧?

楼主:
用6Z4整流,则直流只有200V。用晶体管整流,直流可以到280吧。直流高压280V时,虽然最大功率增加,但是实际上不会长时间大功率工作。所以变压器应该不会过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6Z4整流,则直流只有200V。用晶体管整流,直流可以到280吧。直流高压280V时,虽然最大功率增加,但是实 ...

晶体管整流带载应该是240V(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晶体管整流带载应该是240V(B+)。

是滴是滴·。前面搞错了。电容负荷全波整流为1.2倍。

网友E:
初级分两个110伏,1-3和2-4各为110绕组,220伏时2和3接通,1和4接入电源,还有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是五、六灯机的变压器,容量小了,可能是类似宝石4灯机用的

楼主:
请教版主:此变压器6.3V无中心抽头,对交流声有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初级分两个110伏,1-3和2-4各为110绕组,220伏时2和3接通,1和4接入电源,还有这个变压器应该不是五、六灯 ...

上无27厂生产的红灯711DB-45-160电源变压器.该变压器标称功率45W,初级220V,次级230VX2,60mA,6.3V中心抽头2.15A,6.3V0.7A。本变压器型号DB-30-112.推测应该是30W。高压次级只有45mA,用于标准六灯机应该是小了。再则这个变压器只有一组灯丝绕组,且灯丝绕组无中心抽头,故而不能直接用于红灯711之类机。但是如果将6z4换成晶体二极管,照明指示灯换成LED灯,再考虑到收音机通常只会开到一半不到的音量,此变压器还是可以用于晶体管整流LED照明指示的五灯机的。

补充内容 (2025-1-29 10:50):
6P1是甲类放大,应该功耗与音量无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版主:此变压器6.3V无中心抽头,对交流声有多大影响?

大多变压器灯丝i都不带中心头,也就是没有不要。只有较高档次两组灯丝容量较大的变压器才有。其实对交流声无影响。只有用直热式灯丝如2A3等要考虑中心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变压器灯丝i都不带中心头,也就是没有不要。只有较高档次两组灯丝容量较大的变压器才有。其实对交流 ...

谢谢版主指点。

网友F:
DB就是电源变压器,30就是30伏安。标明的次级高压绕组电流46ma,只要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200V,整流后只有280V直流。似乎有点低吧?

猫熊的601-3G等不少机型,次级就是这么高的电压。红灯的稍微高些,还有更高的接近25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DB就是电源变压器,30就是30伏安。标明的次级高压绕组电流46ma,只要够用就可以了。

感谢回复。查了一下,6P1的屏流标明是44mA。不过这应该是标称功率下的屏流。不知道工作在甲类的6P1实际屏流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查了一下,6P1的屏流标明是44mA。不过这应该是标称功率下的屏流。不知道工作在甲类的6P1实际屏 ...

看你用这个变压器要做什么,五灯收音机的话,前级电子管的电流也有10多毫安,应该不够。做个6P1单端,将6P1的屏级电流调低一点,应该可以对付用

网友G:
我手里有一台海燕D321,其电源变压器是上无27厂的DB-30-219。初级220V,次级200VX2,电流45mA,灯丝6.3V。6P1屏极负载阻抗7000欧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有一台海燕D321,其电源变压器是上无27厂的DB-30-219。初级220V,次级200VX2,电流45mA,灯丝6.3V。6P ...

那几乎与这变压器一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手里有一台海燕D321,其电源变压器是上无27厂的DB-30-219。初级220V,次级200VX2,电流45mA,灯丝6.3V。6P ...

我也觉得如果设法将6P1的屏流限制在30mA以下,用晶体管整流,应该是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