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热风枪

楼主(2025-01-20):
前段时间拆一块相控阵天线板上的一个贴片二极管,我用我那个手持德国进口2300W功率热风枪开到400多度(再高怕弄坏板子)吹了10分钟,把防静电垫给吹糊了一大片,才把二极管吹下来。板子散热太好了,本身尺寸就很大,40多*30多cm,十几层,内夹层基本全是2盎司铜。

实在没办法,我打算先定做一个加热板给整板预热到100多度,然后再用热风枪吹,但是我想换一种热风枪,我原来那个手持得时间长了太累了,并且风口面积太大,直接把板子旁边的元器件也给吹化了。要求就是要给力,功率要大,风力要大,控制要好。

网友A:
风口大小有专门的风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口大小有专门的风嘴。

风口小也太重了,那个东西拆电路板元器件不太合适。

网友B:
俺多年前买的快克 861DW,现在好像有 861DW Pro 版本了,更高档的就么用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多年前买的快克 861DW,现在好像有 861DW Pro 版本了,更高档的就么用过了。

861DW这个也是比较好的一款了。我看到还有861X

网友C:
看你吹帖片还是bga,在快克旋风和气泵之间选一个,然后并刀刀十几块买一套不锈钢风嘴,风嘴大小和焊油很重要,多层板记得几块钱包邮买ptc发热板预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吹帖片还是bga,在快克旋风和气泵之间选一个,然后并刀刀十几块买一套不锈钢风嘴,风嘴大小和焊油很重 ...

气泵的那种我以前用也挺好的,但是功率没有泰克大。焊油我也买了,多谢指教。

网友:
普通气泵和风机的热风枪在修电器都够用了,除非修手机的精密电路就要温度精准的高级风枪,现在的板层薄,直接吹容易气泡,建议底部预热台操作,以上仅供参考,谢谢